关于密封性可靠的疑问

楼主(2025-06-04):
各位大佬,帮忙看下这种压紧式密封效果如何,是否可行呢?还是要改成密封圈式密封呢?

网友A:
我看行。但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行。但是........

大佬,请指导一下哈

网友B:
要看场景,是静态还是动态密封。
静态的话,这种方式可以的。
动态的话,要考虑密封的可靠性,一边是端面密封,一边是圆周方面的密封。还要考虑压紧力的大小对密封的影响等。

网友C:
看不全,是不是得有个止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场景,是静态还是动态密封。
静态的话,这种方式可以的。
动态的话,要考虑密封的可靠性,一边是端面密 ...

这明显是静密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请指导一下哈

但是指的是具体工况,介质、压力、压力波动、密封材料、加工精度粗糙度等等,这些综合来看。你单拿这张图是没有问题的,符合原理,结构也没什么问题。因为没有尺寸,你还得根据密封材料通过结构尺寸控制密封件的压缩量,压的太狠也是会导致损坏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指的是具体工况,介质、压力、压力波动、密封材料、加工精度粗糙度等等,这些综合来看。你单拿这张图 ...

谢谢大佬指点,加工件粗糙度也有影响,最近出现压力不够的现象,所以开始怀疑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全,是不是得有个止位面?

单纯的静密封,靠压紧弹性材料进行密封,压缩量1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场景,是静态还是动态密封。
静态的话,这种方式可以的。
动态的话,要考虑密封的可靠性,一边是端面密 ...

是静密封,因为最近出现压力不够的现象,所以有点怀疑这个结构的问题了,感谢大佬们的回复

网友:
具体使用情况描述下,好理解使用环境。仅一图无法说明情况

网友:
轴承外圆这样密封过,不过,看不懂你密封圈背后为什么留矩形空间,容易损坏密封圈。

网友:
带压静密封建议使用o型圈

网友D:
可以说密封效果不大!
因为现实小批量生产的零件结合面的精度,一般达不到密封精度要求(除非大批量生产,有质量标准保证),
因为小批量生产,精度高的话,采购预算也支撑不起。
最后都是采购价格糊弄加工方,加工方质量糊弄采购,最后设计背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说密封效果不大!
因为现实小批量生产的零件结合面的精度,一般达不到密封精度要求(除非大批量生产, ...

是的,所以感觉很无奈,现在差不多是标机了,一年有五十台左右

网友E:
压着中间的那个橡胶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压着中间的那个橡胶件么

是的

网友E:
这种密封结构肯定不靠谱,橡胶单品的差异,时间久了橡胶变形的补偿都是问题

网友F:
看着就不行,很多条件都没说,什么材料,两个块压到底,还是有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密封结构肯定不靠谱,橡胶单品的差异,时间久了橡胶变形的补偿都是问题
...

您好,请问有好的解决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就不行,很多条件都没说,什么材料,两个块压到底,还是有间隙?

两个块压到底了,是螺丝圆周拧紧的,中间的是橡胶圈,压紧量1毫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有好的解决方法吗?

改成O型圈密封 径向密封和轴向密封都行。如果按照现有方案,那就增加内轴凸台的高度,让金属和金属进行限位,但是橡胶件的压缩量就需要计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