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还是有点不太能理解闭环式开环控制

楼主(2025-06-04):
       本科没学过控制工程,但是自入行以来接触了直线模组之后,就是默认知道所有模组都是要加限位开关,而且成品的直线模组都是用光电的多。
       只是模糊地知道,没加限位是开环控制,加了限位就是闭环控制,有的公司会叫限位开关为“零点”。
       可是我觉得这个零点只能是知道两个端点的位置,具体滑块在哪个位置还是要靠脉冲信号和电机步数(步进电机)推算出来的。事实是这样吗?而且电气和软件那边从来都不问我电机的性能参数,他们是怎么通过程序得出滑块实际位置的?就是通过两个光电开关就能插补出来?
       还有,如果电机加了编码器,那相当于可以实时检测到滑块位置了,为什么还是要有限位开关?是为了双重保险吗?

网友:
直线电机加光栅尺

网友A:
闭环是指有位置反馈吧?开环是只靠电机编码器运行到指定位置,具体到没到不知道。错了勿喷,只为赚个签到积分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说的对

网友:
电气和软件控制的位移和速度啊,只要你把零点位置(光电开关)确定,他肯定就控制了相对位移

网友B:
我的理解开环就是工作牛马靠自觉不摸鱼,闭环就是有个监工拿鞭子在旁边,你摸鱼就给你一鞭子

网友(点评):
是来回不断抽鞭子

网友:
限位开关和闭环开环没有关系吧?

网友(点评):
没有关系

网友(点评):
要有实时位置反馈,光栅尺,测距仪,

网友C:
光电只是起到左右限位的作用,跟闭环和开环没有关系。

网友:
直线模组加限位开关是硬限位吗? 还是加个槽型光电? 开环和闭环应该就是步进电机一样的吧,开环就是丢步的时候不清楚,假如发一万个脉冲应该走一万步的,但是一万个脉冲发出去了,有可能走一万零一歩也可能走九千九百九九歩,这个听天由命,但是大概率不会错的,反正没有信号反馈,对错管不着,闭环就是有反馈或者可以过程控制吧

网友D:
--闭环是实时的位置。
具体滑块在哪个位置还是要靠脉冲信号和电机步数(步进电机)推算出来的。事实是这样吗?
--是的,步进电机就是通过步距角、细分(如果有)、脉冲数计算出来位置的。
而且电气和软件那边从来都不问我电机的性能参数,他们是怎么通过程序得出滑块实际位置的?就是通过两个光电开关就能插补出来?
--知道零点位置就行了,乘法、加法计算得到位置信息。
还有,如果电机加了编码器,那相当于可以实时检测到滑块位置了,为什么还是要有限位开关?是为了双重保险吗?
--编码器也有绝对值编码器和相对值编码器,针对单圈来说,绝对值编码器的位置绝对唯一,因为每个角度的编码值都不一样,这种编码器上电就知道当前位置。如果是直线模组,那电机必然是转多圈,因为成本和稳定性的问题,直线模组一般不用这种编码器,当然啦有记圈数的绝对值编码器也可以用。相对值编码器是旋转起来以后才知道,这种编码器输出的是010101,只能知道移速和转速,所以必须要有限位开关作为原点信号。
编码器可以检测电机的作用是可以检测是否丢步,丢步补偿,位置闭环,速度闭环,运动控制更加准确。开环是计算数据,闭环是实际检测的数据。

网友:
步进电机、伺服电机都可以是开环控制或者闭环控制。对整个系统来说,如果有传感器能反馈给电机驱动器,然后驱动器控制输入的脉冲信号数量或时间,就可以精确控制行程或者速度。个人理解,不一定对。
加了编码器一般就不用加限位了。不管是直线编码器还是旋转编码器都可以反馈信号给电机。如果已经加了编码器,又加了限位开关,那就是为了防止在意外情况下,增加了一层保护。

网友:
限位开关是安全保障措施,不是闭环。严格意义上说,闭环就是电机动作有测量反馈,常见的就是模组上安装光栅尺。从省钱的角度考虑,伺服电机自带编码器也可以当作测量工具用,但是精度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闭环是实时的位置。
具体滑块在哪个位置还是要靠脉冲信号和电机步数(步进电机)推算出来的。事实是这样 ...

拨云见日,茅塞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电只是起到左右限位的作用,跟闭环和开环没有关系。

好像懂了,我对开环和闭环的理解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环是指有位置反馈吧?开环是只靠电机编码器运行到指定位置,具体到没到不知道。错了勿喷,只为赚个签到积 ...

是的,我们公司的电气说的“闭环”只是内部的习惯称呼,实际上不是实际意义的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开环就是工作牛马靠自觉不摸鱼,闭环就是有个监工拿鞭子在旁边,你摸鱼就给你一鞭子 ...

不错,很形象

网友:
浅显的说说,也不一定对。你所谓的开环闭环和限位没有多大关系。开环闭环指的是对电机的实时反馈,所以与之关联的应该是编码器。而限位的作用更多的是用来“保护”,同时兼顾协调各个电机的原点。规范来说限位有软限位和硬限位之分,所谓的软限位就是你说的光电开关或者其他传感器,一般设置在硬限位之前是给程序控制提供坐标原点和行程范围的;硬限位一般就是机械限位,是防止破坏性事故的最后一道保证,举例如果软限位的传感器失效,则靠硬限位保证安全。开闭环控制就是能不能反馈电机的转速、圈数、旋转角度等运行参数,依靠编码器实现。反馈不了运行参数的就是开环,有反馈的就是闭环。

网友:
开环控制就是执行机构按给定值运行,具体运行到位的精度无法精确确定。闭环控制就是增加了位移传感器检测,执行机械按给定值运行,如果没有到达给定值对应位置,位移传咸器检测的信号反馈值就有一定的偏差,这种反馈一般是用负反馈,与给定值叠加作为运算放大器的输入信号,只有运行位置的检测反馈值与给定值相加为“零”(负反馈,信号检测值与给定相反),输出将保持不变,执行机械立即停止。如果执行机械由于掼性运行超出位置,位移传感器检测值大于给定值,输入相加就会有一个负值信号,输出就将产生相反信号,使执行机械回退到给定设定位置。这就是实现闭环。位移传感器有多种形式,看使用安装方便可选。不知我这样讲,大家能否理解。

网友(点评):
完全懂了

网友E:
巧了,我也在搞直线模组和大理石平台,也是刚入行不久,有兴趣可以交流交流。
楼上说的都不错,开环闭环指的就是有无反馈,直线电机做开环容易飞车,而且它的应用场景就是想要高精度,所以一般都做闭环控制。
你们公司电气提到的限位开关,他主要是起保护措施,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作用,给一个原点信号,告诉驱控,系统现在处在原点位置,有些系统考虑回原精度要求,还会用上原点磁铁。
在开环闭环中,其实还有一个半闭环的概念,比如丝杠模组配自带编码器的伺服电机,这个时候的系统是【电机--编码器--丝杠】,这种不去监控最终位置(丝杠执行位置),而是在中间的反馈配置就称为半闭环,这个时候如果选择在模组上多加一条线性栅尺,那就又可以叫做【全闭环】
再说个形象的,开环闭环都是从图形上转换过来的概念,通俗地描述;
起点是《告诉驱动器跑2mm》,中点是《电机旋转》,终点是《丝杠转圈,滑台跑位置》;这三个点,如果不加反馈,就是一条直线,没有环存在叫【开环】;如果把最后一个点的滑台位置信号用一条线连回起点,告诉驱动器我实际上跑了2.2mm,你看看要不要纠正下让我往回跑,这个时候相当于有一个环,所以叫【(全)闭环】;当这条线不从终点连接,而是从中间连起,那么这个环等于只包了一半,就称为【半闭环】;

网友(点评):
非常具体

网友:
我讲个通俗的。
体育课上,体育老师让学生跑800米:

如果学生自己去跑完800米,粗略理解为那就是开环(因为没人监督反馈给学生是否少跑或者多跑);
如果体育老师监督着跑完800米,理解为闭环(体育老师监督学生,反馈实际跑的距离,然后学生根据反馈跑到800米)。

其实还有半闭环.......

网友(点评):
完全理解了

网友:
开环:发出命令,不管执行,不问结果。(步进)
半闭环:发出命令,监督执行,不问结果。(伺服)
闭环:发出命令,监督执行,审查结果。(伺服+光栅尺)

网友:
闭眼走路是开环,睁开眼就是闭环了

网友F:
你说的零点应该是编码器不带断电记忆,每次停机断电后编码器找不到原点了,重新开机时,只能通过感应前、后限位开关来找回原点,重新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零点应该是编码器不带断电记忆,每次停机断电后编码器找不到原点了,重新开机时,只能通过感应前、后 ...

是的,好像就是这么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巧了,我也在搞直线模组和大理石平台,也是刚入行不久,有兴趣可以交流交流。
楼上说的都不错,开环闭环指 ...

非常形象

网友:
开环就是自己按照速度或者位置跑;
闭环分为小闭环和大闭环,电机带个编码器计算自己跑的角度;
大闭环就是再小闭环的基础上,外面再给个参照坐标系,不时的校下跑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