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手活动空间不够

楼主(2025-06-04):
有个问题想问下大家,现在我有一个产品用的是M8的螺母,但是贴近箱体的一侧仅有1.5mm的缝隙,可以使用什么工具紧固,套筒进不去,开口扳手另一侧空间不够

网友:
薄型开口扳手试试,再不行就自己切个

网友(点评):
我干过这个事情不是一回两回。特别是流水线并线后。

网友(点评):
开口扳手另一侧没空间

网友:
套筒车细点,,,,,,

网友(点评):
套筒直径得小于16mm

网友(点评):
对于M8的套筒,螺母尖角位置壁厚大于0.5mm就可以,毕竟扭矩那么小。

网友:
失败的设计案例

网友:
让设计来为他设计的机器,重新设计个扳手。

网友:
做个半开口的套筒

网友(点评):
半开口的也不行

网友:
有一种拧紧枪是半圆形状的,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有没有可能不用M8的

网友:
上个图瞅瞅,

网友:
没看懂,是螺母六角边距离箱板1.5mm?正面侧边全档死了?

网友:
发个视频或照片上来大家帮你研究研究。

网友:
拍张照片,能装肯定能拆

网友:
没图没真相的,这也能讨论起来

楼主:
C:\Users\MW\Desktop

网友(点评):
另一侧空间不满足开口扳手活动

楼主:
另一侧空间不满足开口扳手活动

网友(点评):
换成拉铆螺母

网友:
设计最开始就应该考虑扳手空间。

网友:
焊螺母吧

网友:
一:焊两条方形铁条,卡两条边(直的不行可以拐弯)
二:既然是钣金需要锁螺帽,说明螺丝是从钣金另一边穿过来的,另一边不能拧扳手吗?
三:实在不行,换小一号螺丝,装厚一点垫片,再装螺帽

网友:
把M8的螺母焊死,拧螺栓来锁紧

网友:
焊接铁棒上去把螺母旋开,然后换小号的螺母。看受力情况选择规格

网友:
换成锁紧螺母,两侧开槽的那种,用卡环钳拧紧。

网友:
怎么放进去的

网友:
请万磁王

网友:
我只想问 你设计的吗

网友:
把板手割了

网友:
做个圆螺母,侧边挖槽,搞个R扳手

网友:
可以将螺母加高,几个螺母焊接一起或者加工那种螺母,比上箱体的孔6mm,然后扳手上。

网友:
设计个专用的工具

网友:
在螺母的另一侧,螺栓那侧研究下呢,没有结构照片挺难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