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视觉范围

楼主(2025-06-04):
视觉资料

网友A:
一直不理解像素精度的概念,问一下像素精度0.045mm/pix  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网友B:
焦距和物距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理解像素精度的概念,问一下像素精度0.045mm/pix  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

像素精度0.045毫米/像素(mm/pixel)指的是在数字图像中,每个像素代表现实世界中的长度为0.045毫米。

作为对比,普通的计算机屏幕显示通常不需要如此高的精度,其像素尺寸远大于0.045mm/pixel。而高端的医学成像设备(如X光、CT扫描)、质量控制和逆向工程中的三维扫描仪等,则可能需要甚至更高的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焦距和物距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焦距(f):指的是从透镜或反射镜的光学中心到焦点的距离。焦距通常以毫米(mm)为单位,并且它是一个固定的值,除非物理上改变了镜头的位置或结构。

物距(u):是指物体到透镜或反射镜光学中心的距离。物距可以变化,取决于物体与镜头之间的实际距离。

网友:
看过好多遍视觉资料了,但是用得很少,所以每次都不记得怎么计算

网友:
主要还是因为从小就记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