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钢板如何钻孔攻丝?

楼主(2025-06-04):
12厚热板,钻孔攻丝M6,加工师傅说搞不动。
请教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懒!不是搞不动。或者是关系没到位!

网友:
没有合适的钻头,没有冷却液吧?

网友:
操蛋,还有搞不动的,62度的DC53,都轻䡆加工

35度的440C,都要钻孔,铣槽 ,还有打不动的。
下次外发给我打,我觉得很好打,M6的孔,2块一个,有多少我干多少,还有干不动的,
作为黑作坊,我不怕62度的DC53,也不怕热锻B钛,,我最怕的是纯铝,我真干不动。有活记得找我

网友(点评):
201没有那么硬,就是不好钻孔攻丝,304都很轻松

网友:
抹点润滑液 就进去了 哪有打不动的

网友:
不可思议

网友A:
201板材孔切割时灼烧了,使孔局部变得很硬,确实不好搞,解决这个问题得从激光切割那边搞

网友:
用含钴的钻头丝锥,不锈钢专用。

网友:
钻头会磨损快一点,勤磨钻头就行了。

网友:
怎么会钻不动了 不存在的 直接钨钢钻头 低速高进给  在加上切削液

网友:
肯定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板材孔切割时灼烧了,使孔局部变得很硬,确实不好搞,解决这个问题得从激光切割那边搞 ...

没有切孔

网友(点评):
那你这和我遇到的就不一样了,正常钨钢钻、攻丝没问题

网友:
加点食用油,嘎嘎好钻,好攻牙。我们经常做这些。广东粤东机械实业有限公司,都是做不锈的

网友:
要求不严的话,可以把底孔打的大一些,钻头选5.2~5.3的,然后用含钴丝锥攻丝,M6螺孔勉强可以做的

网友:
用什么油很重要

网友:
不是这个东西打不了 而是加工师傅打不了 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

网友:
3000块的师傅攻6000块的牙,啃腚干不了。

楼主:
用硬质合金钻头搞定了,高钴钻头也可以,但远不如合金钻头。
攻丝没有问题,与304差不多。

网友:
俗话说“车工怕车杆,钳工怕钻眼”,估计是这个加工师傅技术不自信,你可以找找其他厂家,这也不算是高精尖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