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板翅换热器

楼主(2025-06-04):
假板翅换热器又称微通道换热器,请教大侠和板翅式换热器在性能、价格上比较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
一、性能对比
1. 传热效率
• 微通道换热器:

由于微通道内流体流速高、传热面积大,传热效率可达传统板翅式的 30% 以上提升,且末端温差更小(可低至 0.5℃)。例如,盾安环境的 MPHX 无折弯微通道换热器能减少 48% 内容积,提升能效。
• 板翅式换热器:

通过翅片扰动流体边界层,传热系数较高(约为管壳式的 3-5 倍),但效率低于微通道。
2. 结构与紧凑性
• 微通道换热器:

采用扁平管内微小流道设计,体积比传统换热器减少 50%,重量减轻 70% 以上,适合空间受限场景(如手机散热、电动汽车)。
• 板翅式换热器:

通过多层板片和翅片叠加实现紧凑设计,单位体积传热面积可达 1500-2500m²/m³,但体积仍大于微通道。
3. 耐腐蚀与适用场景
• 微通道换热器:

全铝材质耐腐蚀性强,耐高温(-200~900℃)和高压(4-15MPa),但需高洁净流体以避免堵塞。
• 板翅式换热器:

可采用多种材料(如钛、不锈钢、镍白铜),扩散焊接技术提升耐腐蚀性,但翅片易受污染物损伤,不适合含颗粒或腐蚀性流体的长期使用。
4. 制造与维护
• 微通道换热器:

制造工艺复杂(需高精度加工和焊接),成本高,但寿命更长(100% 焊接减少泄漏风险)。
• 板翅式换热器:

通过钎焊或扩散焊接工艺组装,维护成本较低,但需定期清理翅片以保持效率。
二、价格与经济性
1. 初始成本
• 微通道换热器:

由于材料(高纯铝、精密加工)和工艺复杂,单价显著高于板翅式换热器,约为传统产品的 2-3 倍。
• 板翅式换热器:

铝材用量少且工艺成熟,成本较低,适合中低端市场。
2. 长期效益
• 微通道换热器:

高效节能特性可降低运行能耗(如制冷剂充注量减少 50%),长期使用成本更低,尤其适合高能效标准的场景(如 1 级能效空调)。
• 板翅式换热器:

虽初期投入低,但能效优势有限,维护频率可能增加长期成本。
三、适用场景推荐
• 微通道换热器:

高端设备(如数据中心散热、新能源汽车电池热管理)、高能效标准产品、紧凑空间需求。
• 板翅式换热器:

传统工业冷却、空调系统、中低压场景,尤其适合预算有限且流体清洁度较高的项目。

网友(点评):
大哥别用AI糊弄事儿了,首先这个假板翅这个名称就不是规范的定义,你还拿着这个假名称去问AI,那简直是假上假,叠buff了。

网友(点评):
微通道和板翅比较:成本高换热效率也高的结论是否为真?

网友(点评):
《铝及铝合金多孔微通道扁管型材》GBT33230-2016规范性附录“将盐雾试验后的试样(D.5.8)通入1 MPa压力的氮气,并将试样浸在水槽中,保压60 s。这低于板翅式。

楼主:
微通道铝扁管Acer micro channel aluminum flat tube,代替板翅式换热器的内翅片、长封条和两边的隔板。网上有Amesim微通道换热器结构与换热面积计算。

网友A:
微通道换热效率高,成本高,对水质要求高,板翅片效率低,成本低,对水质要求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通道换热效率高,成本高,对水质要求高,板翅片效率低,成本低,对水质要求低 ...

见到了维修市场的假板翅式换热器,相对于微通道铝扁管,被称为宏通道铝扁管,标准为《热交换器用铝及铝合金多孔型材》GB/T33226-2016。之所以说是假板翅,是因为油路部分当量直径大,换热效果差。外翅片厚度用的也薄。用多孔铝扁管采用圆形集流管,不需要长短封条的,但为了做的象板翅式的,还采用油槽加长短封条。根据铝扁管的特性,更换下结构,可能做到散热效果比板翅式性价比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