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推杆升降机构有点卡死,求指点

楼主(2025-06-05):
如图,使用2个电动推杆,电机都是伺服的,能控制一定的同步度,都是铝板,上面负载也就几kg,但是反馈有时候会卡死,这怎么会卡,是两台电机没达到同步时,一台伺服等另一台伺服时的卡死吗?

网友A:
这么短的跨度,为什么要两个推杆?,一个不可以?
如果是已经做出来了,建议取消一台电机,只用一台电机用杆连起来

网友(点评):
两台也不是不可以,关键推杆和平台是怎么连接的很关键

网友B:
肯定是控制不同步,你这个这样设计连不水平这样的事情想都不敢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短的跨度,为什么要两个推杆?,一个不可以?
如果是已经做出来了,建议取消一台电机,只用一台电机用 ...

上面板中间需要安装其他东西,所以推杆只能放置其他位置,所以这样2台好平稳。这是要是上面的几个点碰触探针,如果只使用一台,那上面的板会不会整体向没有推杆那边有一定的倾斜,然后上面板会一部分碰触到,一部分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控制不同步,你这个这样设计连不水平这样的事情想都不敢想

同型号伺服电机,调整的同步度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点评):
同步个蛋蛋,同步信号,还是主从信号都不可能同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型号伺服电机,调整的同步度应该没问题吧

用一个驱动器还是两个单独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驱动器还是两个单独驱动器?

2个

网友:
改用一个驱动器呢?

网友(点评):
用一个驱动器就解决了,哪有那么费劲

网友(点评):
一个驱动器,驱动两台伺服电机,能连两个编吗器,你真是敢想敢干

网友(点评):
Slave模式最终的输出精度,电气的人说是0误差,但怎么可能呢!电机本身就有绝对精度误差;驱动线传输如果被干扰呢?影响因素非常多

网友(点评):
有龙门同步伺服驱动,可以同时驱动两台伺服电机

网友:
直接加转向器,一个电机搞定

网友:
为了弥补一个谎言就要N个谎言去印证

网友:
应该是驱动器同步控制的问题。

网友:
不同步的原因:1电机控制不同步;2 两个杆运动过程中不平行。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考虑一个驱动机构+辅助定位机构如导轨滑块

网友:
1、不同步
2、两推杆不平行

网友:
一个电机,四根定位导柱不行么?

网友C:
一台螺钉固定,另一台连接浮动,只承受重力。

网友:
你胆子好大,敢想敢干,西门子都解决不了双电机同步,不管是同步信号,还是主从,都无法达到同步,

一个丝杆就行,跨度太大,也只敢用同步带连,用双电机,麻烦事一大堆,用同步带,只是降低了精度,

网友:
国产伺服有一拖二的,专门用于龙门结构的,可以考虑下。

或者自己设计齿条、同步带的双驱结构。

网友:
没看见结构啊

网友:
1个驱动,增加1组导向不是蛮好?2个驱动,安装误差,运行控制都可能引起不同步。

网友:
在推杆两侧增加两根导向架,可以参考一下带导向架的气缸里面的导向结构

网友:
一个电机俩导轨,加个板板搞定收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短的跨度,为什么要两个推杆?,一个不可以?
如果是已经做出来了,建议取消一台电机,只用一台电机用 ...

+1

网友:
拆一个电机,装两个减速机,中间连根同步轴,搞定。

网友:
去掉一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台螺钉固定,另一台连接浮动,只承受重力。

今天突然想到,这样的话,会不会发生因为固定方电机快一点导致下降的时候被被没锁住的那一边卡住,或者上升的时候慢一点,被没锁住的那边顶住,虽然卡主和顶住时间可能不长,但会慢慢让固定端电机固定失效?

网友:
可以用凸轮来提升。

网友:
一个电机加个传动到另一个电缸上

网友D:
两个电缸和板子的连接处改成浮动的,这样就憋不死了

网友:
电机同步控制现在都多成熟了,不会有啥问题的,当然你要自己检查判断一下是不是真同步了。找找别的原因,比如平行度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我们负载大概是100kg,上升下降距离约500mm

两侧确实容易不一致,我们最后是加大导向槽和导向杆的间隙,给它一定的余量。

网友:
不想改硬件,看控制模块有龙门功能没有,一个电机主动另一个为从动,也要保证硬件安装平行或垂直

网友:
下次知道不能用2个伺服电机就可以了 加油

网友:
期待群主把后续解决好的方案发给大家看下

网友:
安装不平行 也会卡死,要求不高,直接螺丝弄长点,打点胶,变成小浮动吧 凑合着用

网友:
选的驱动器不行。不支持龙门双驱同步功能

网友:
同步升降器没用过吗,一个大点伺服电机加减速机就搞定了

网友:
可以把类似双推杆机构、多导杆机构做个合集,典型毛病。

网友E:
这么卷的环境,设计如此大胆,多多少少和老板有点过节

网友:
两侧都是刚性连接,机械上能保那么准吗?单电机加角向齿轮箱解决动力,或者单电机驱动齿轮齿条升降也行,双动力如果模组重复定位精度不达标,是会卡

网友:
用现有结构改,
把电缸前端的连接改成可浮动连接,

网友F:
电动升降桌拼多多买一个双电机的,很便宜自己研究一下

网友:
把两个电机换成一个试试吧,一个主动,一个变成从动,或者能不能换个两个对称输出轴的电机,把电机装中间平均向两边输出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卷的环境,设计如此大胆,多多少少和老板有点过节

网友:
这种驱动方式很难同步。我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时都是采用一台伺服电机,输出端连接涡轮减速器,减速器输出端与一根通轴连接,通轴两端各镶嵌一个万向节并与两端驱动杆相连接(或者焊接或者键联)。虽然有些笨拙,但是很实用。你要想看看实物,一般小型天车的大车行走与我说的大同小异。

网友:
控制问题不大,极有可能是安装不好憋劲了

网友:
一个电机驱动两个丝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电缸和板子的连接处改成浮动的,这样就憋不死了

对的   顶部用两个球铰链形式  这样应该不会卡死
这种结构对同步性要求非常高   有一个不同步   有一边就会卡死

网友(2025-07-09):
我4个步进电机同时驱动一块板都干了

网友:
这都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动升降桌拼多多买一个双电机的,很便宜自己研究一下

这也是我好奇的问题? 为什么网上 电动升降桌双电机的优势是稳定

到了楼主这里反而别死了。 难不成是升降桌端部还有活动量么

网友(点评):
升降多了就会有误差,然后开始憋住,就需要回原位归零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