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嵌螺母,开多大的孔?

楼主(2025-06-05):
3D 打印,材料 PA12-CF(加了玻璃纤维的尼龙),要热嵌一个外径 12 的 m10 铜螺母。请问留多大的孔合适呢?孔大了握不住,孔小了又会胀裂。

网友:
能不能把这玩意先固定在那,再打印

网友(点评):
哥们儿,你能不能先了解一下什么叫3d打印热嵌件?

网友(点评):
注塑可以这么做,3D 打印目前还不行。

网友:
孔紧点,加热螺母按进去。。。。

网友:
卖家会告诉你的

网友:
11.8

网友(点评):
以前M3的套,外径4.5,供应商一般要求4.1底孔,但是后来说一般大一点留到4.3,按照这个标准,一般留11.6,大一点就是11.8

网友:
不觉明历,-0.2-0.5应该吧

网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1NzMwNjQ2Mg==&mid=2247484713&idx=1&sn=5485a5eb607d5cd70b6035f58afcfd04&chksm=c23c192f91ff09652eef1219865dc3c8516940d7fe9968c19aebc5ff286324e8b064974e383b#rd
参照塑料件的热嵌螺母工艺

网友(点评):
头一次见到你提出建设性意见,谢谢。

网友:
我说个其他思路,都用这么好的材料了,是不是可以用挤压丝锥直接挤压出牙孔来。

网友(点评):
这种材料强度不行的,比金属螺母差远了。

网友:
这是我前两天问deepseek的结果,你也可以问问它

网友:
你要是想结实,就比螺纹大径大一点的底孔,但是热熔料位比较大记得做沉槽,要是想好融进去,就底孔做的比螺母外径小0.2左右就行,一下子就进去,但是不结实

网友:
多试几次

网友:
CF是碳纤,GF是玻纤。
11.8差不多了吧,可以把铜螺母加热按进去。也可以做成12.2放进去用胶水粘住。
打印又不贵,你先打印2个试试

网友:
bilibili搜BV1U14y1Q7qn

网友:
这个尺寸打印出来没什么问题哈,又不是很小的模型,正常尼龙热缩的情况 软件已经控制了,3D打印尼龙误差0.2mm,我现在在做3d打印哦,也可以打印这些材料。

网友:
M2以下的小螺母注塑件热熔单边小0.1就可以,鉴于你这个螺母比较大,且3D打印质地疏松,建议孔单边小0.3以上,可以单打一个小圆筒试熔来调尺寸至合适。

网友:
我们打印的都可以加进去,他们会知道多大的孔,你只要告诉他们多大的螺母就可以了

网友A:
这种螺母不好用,要买带斜纹的,打印的树脂的我们多数是孔做小0.2,热熔后要点胶水,不然很容易脱落,一般CNC加工的塑胶,底孔比螺母小0.3,热熔后不需要点胶水都不会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螺母不好用,要买带斜纹的,打印的树脂的我们多数是孔做小0.2,热熔后要点胶水,不然很容易脱落,一般C ...

我也想要斜纹的,但买不到。另外,热熔后怎么点胶水啊?周围都被 3D 材料堵死了,胶水流不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要斜纹的,但买不到。另外,热熔后怎么点胶水啊?周围都被 3D 材料堵死了,胶水流不进去。

 ...

总有你看不到的缝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有你看不到的缝隙的

有道理。请问你用什么胶水,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请问你用什么胶水,502 ?

502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