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气动螺丝刀,怎么扭矩?

楼主(2025-06-05):
好像不是用弹簧的吧

网友:
拆开一下,还可以分享给大家

网友:
里面就是个风叶,扭矩得看气压吧

网友:
这种就别想调扭矩了。只能调气压,误差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你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气动马达?再了解一下叶片式马达。这样大致你就知道工作原理了。

网友:
打磨用,长时间用不会烧了

网友:
把“吧”字去掉,不自信。

但你错了,肯定是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