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的朋友看看我司外协

楼主(2025-06-05):
机加工的大佬们,看看外协单位给我司维修的传动轴,请各位畅所欲言。

楼主:
大佬们,请给我司的外协单位打个评分

网友A:
这个要看你们平时结款怎么样,杀价厉不厉害在做评论

网友B:
这种应该是没有沟通好怎么维修,直接焊补的,然后车起来,这种维修的费用也不低。一般不能这么维修。
这种轴,想明白都不需要维修了,直接重新做。

网友(点评):
维修的费用,可能比新做的便宜不了多少。为了避免后续的麻烦,直接做新的。 你这块旧料,将来改成别的,当料用。

网友(点评):
确实。这个轴根本没有修的价值。直接重做,品质更有保障。

网友:
激光补焊?哪个写的这个我都是堆焊,再车,不会有砂眼,强度够,激光只补很小的面积

网友:
这么点个轴还要维修,該给你们公司打个评分。

网友:
这个根小轴还修,直接做一根新的也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圆柱度为啥带直径符号?

网友:
单看产品确实不怎么样,按说机加人不会做出这样的产品啊,不知道有没有其它原因。

网友:
圆柱度Φ 0.004和直接0.002有区别?时间太久了都不记得当时学的那些规则了.......

网友:
两种可能,一是领导的关系户,二是钱不到位。

网友:
0.015~0.088的公差让焊了,再让车。图纸出的糊弄,供应商也就糊弄了

网友:
这...我只能说牛逼,自打学徒就没干过这样的活...

网友:
技术要求太简单,对孔隙没要求啊,焊补肯定是这样的,不然怎么要求探伤呢?

这么大尺寸,激光补焊根本行不通。责任你多一点......

网友:
肯定是学徒工做的,便宜!

网友:
你们为啥不重新做   这外协供应商也是没单做了吧  要是我都不接这种单子  浪费时间耗费人力

网友:
你把右边的基准都干掉了。。。。。。。还标那么多形位公差。

网友:
激光补焊,牢靠么。

网友:
1.钱的问题,导致加工态度的问题    2与.外协单位沟通时问题 3.维修应急,后续重做

网友:
你们公司也是厉害,什么材料的轴,值得去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们平时结款怎么样,杀价厉不厉害在做评论

这种轴维修价格180元,加工单位自己开的价格,及时付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应该是没有沟通好怎么维修,直接焊补的,然后车起来,这种维修的费用也不低。一般不能这么维修。
这种 ...

你说的也有道理,修一次180元,做一只新的360元

网友(点评):
关键是修成这样的轴,你看着还担心能用几天,什么时候会坏;领导看见了还会有意见。这种磨损量小的,轴颈磨起来电镀铬,磨损大的直接做新的。不要犹豫。做新的周期并不长多少。

网友:
重新做一个也要不了多少

网友:
我觉得重新加工比返工的成本应该要便宜很多,就是材料废点,而且加工的三个地方正好是安装轴承座的,光洁度肯定有要求,还是重新加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