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盖子内六角螺钉锁紧后盖子圆角处有白边,求指导~

楼主(2025-06-06):
ABS盖子样品供应商送过来外观很好,用内六角螺钉锁紧后盖子圆角处有白边,供应商说我们锁紧的力太大了伤到箱体,他送过来都是好的。现在想求助,到底是外观结构问题还是注塑工艺问题?求指导~

网友:
是不是紧螺丝时,白边区有东西档了,螺丝硬拉出现的?

网友:
内部结构没有支撑,被螺钉压的吧

网友:
拉伤的。
多简单呀,那一个新的,看看没白边的话,装上去有了,就是拉伤。

我本来立志弃医从文的,小问题还是要医一下的。

网友:
应该是装配孔位有较小偏差,拧紧受力了
可以设计优化,增加预埋件;
也可以住宿工艺优化,应力处加筋

网友:
安装面不平压得,改下产品螺丝安装台连接到一起

网友:
有没有盖子里面的结构 要看看

网友:
翘曲了,螺栓一拉就白化,可能那里肉太薄,用热吹风吹一下就OK了。

网友:
、那个地方是个应力集中点,塑料产生轻微变形就会发白,应该是结构强度不够,可以加强那个地方的结构强度或者优化受力结构,做大点圆角什么的

网友A:
这种供应商,早点换吧。

出了问题,不是该一起想办法解决吗,先甩锅的供应商,一定不要长期合作。

你送过来没问题,我就不锁螺钉了,就当个摆设哇?

网友:
应该是受理变形了,不会是注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供应商,早点换吧。

出了问题,不是该一起想办法解决吗,先甩锅的供应商,一定不要长期合作。

万一是设计问题呢,这个锅供应商可不背。

网友:
肯定是结构有问题
1、圆柱和边上距离这么近,为什么不加一个筋?
2、螺纹预留孔肯定做小了,你查一下选用的自攻钉对应预留的孔大小,这都是有标准的。
3、当务之急,要么全部返工扩孔,要么去选用一款牙小一点的自攻钉。
注塑方面:这里有夹角,是应力集中的地方。

网友:
慢慢锁紧试试看

网友:
大概率是设计问题,你看看其它的对称的几个为什么没有发白,找出差异点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