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文件显示的打开问题

楼主(2025-06-06):
最近公司的电脑卡,换了一部新电脑,装上SW2018后,打开之前画的图(之前的图也是用2018画的),发现装配体中某些单个零件是显示不全的,无论是在装配体下或者单独打开零件都是显示不全的,但是鼠标点过去还能点到显示不出来的面的,用鼠标框选也是能框出一堆的模型的边线。很诡异,就是不显示某一段面或者实体。(我确定不是模型隐藏或者结构树的某个特征隐藏了)   现在我重新装了win10版本号22h2  sw也从2018sp5.0更新到2023sp5.0,也还是一样,驱动什么都是最新的了,7000多配的电脑根本用不了,有大神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求解

网友A:
把零件图发到另一台电脑上如果显示正常,就按最坏的打算处理,反正是新电脑,重新做系统,微软官网下载W10,直接安你常用的sw18安装包,别下新的了。

网友B:
不是电脑的原因,是sw的设置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脑的原因,是sw的设置不同吧?

已经把就旧电脑的sw的设置每一页都拍照下来  在新的电脑上面对应了,还是这样

网友(点评):
不应该呀。。。。。。。但我觉得你说的没错!

网友(点评):
不是有复制设定向导吗?有必要这么费劲更改设置吗?

网友C:
估计是新电脑显卡兼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新电脑显卡兼容问题

A1000的显卡  装最新的驱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A1000的显卡  装最新的驱动

换显卡就恢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显卡就恢复正常了。

那不对吧,都花钱买A1000了  难道又要用回我的旧P60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零件图发到另一台电脑上如果显示正常,就按最坏的打算处理,反正是新电脑,重新做系统,微软官网下载W10 ...

装机店他们装的win10专业版的  官不官网也有影响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不对吧,都花钱买A1000了  难道又要用回我的旧P600吗

那样的话,只能说你买的A1000,是不是多少有点不正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样的话,只能说你买的A1000,是不是多少有点不正经?

装机店一手搞的,我试试带张旧显卡换上试试,看是不是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矿卡?!

不知道呢,电脑这种的东西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对吧,都花钱买A1000了  难道又要用回我的旧P600吗

换驱动,对solidworks来说,最新的并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