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公司用solidworks,多人协作怎么搞?

楼主(2025-06-06):
试过用闲置台式机当文件服务器,也试过用onedrive做文件同步,效果都不尽如人意。

主要问题是:
1.自定义的文件库,比较难做到统一。
2.文件命名比较随意,容易出现文件名冲突。特别是不同项目之间。

网友:
首先就是工作制度上就没有统一,你还研究软件,你首先得做标准化,再研究信息化。

网友:
小公司不要折腾这个,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这个真的好难统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和习惯,你用别人的你不习惯,别人用你的别人也不习惯。

网友:
文件命名要按规定来呀

网友:
3楼说得对,但文件命名这个点,你可以搞个简单点的规则,至少做到不重名还算比较容易

网友:
达索的PLM。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你们公司舍得花钱不。

网友(点评):
之前在一家公司用过,反应很慢,卡的一比,不好用,还没共享盘好用

网友:
再小的公司,文件命名规则要统一吧,不然完全没法协用作战的

网友:
第一,文件的命名规则要统一。第二,SW绘图的模板,工程图模板要统一。第三,要制定统一的绘图标准。部门主管先把这几个给解决了,再谈其他的。

网友:
文件命名要统一 SW绘图的模板 工程图模板要统一

网友:
让领导出面协调啊,如果你是新人,你讲的再对,估计也没有理你啊

网友:
名称问题,可以考虑统一命名该规则,比如图号+名称命名如01-01-01-001 耶稣  01-01-01-002 撒旦 02-01-01-001 玛丽亚等等,按照机器号-一级装配体-二级装配体-三级装配体-零件扥命名图号,分层多可以继续加五层六层装配体
模板 统一模板
标准件 做一个标准件文件夹,统一放到各自电脑的共同位置 比如计算机-E盘-标准件,然后增添到sw库里,所有人都放在这里,不允许私自改动,如有改动,所有人都换

网友:
上系统,PDM,得花钱,大概100W,
穷的话就靠制度了呗,订好规则,标准件统一都用一样的,不要用SW自带的,就看听不听话了

网友:
标准化、标准化、还是™的标准化。小公司折腾这个纯纯给自己找不自在

网友:
做还是能做的,先有个可行的规范和模板。不要卡那么死。比如针对自制件有哪些特定的要求,外购件有哪些特定的要求,其余的自由点是可以以比较低的成本做下去的。

网友:
公司制度要完善,然后听项目经理统筹安排

网友:
统一命名规则

网友(2025-07-15):
用SW PDM系统进行过五人协同设计,上万个零部件,1G装配体的大型机电设备。SW PDM系统进行协同设计绝对是最容易上手,好用,但是安装和实施麻烦些。建议淘宝花钱找人安装,在不上网的情况下使用(否则会被发律师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