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选择问题

楼主(2025-06-06):
设备的一块背景板,仅仅为了遮挡它后面的线路的

要求:
1.想选用绝缘的塑料件,厚度10mm以内
2.由图可见,只有左右两侧能够锁螺丝,上下不想打孔
3.刚度问题。背景板装上之后,用手去按板子的中间,板子不能形变凹进去。
4.和铝型材搭配使用,所以颜色希望能够贴近原色的铝型材,灰色之类的。

以前没怎么接触过塑料板材,希望大伙给点意见。。。亚克力试过了不行,以前用过,效果不好。
看了下觉得ABS或者PVC应该还不错,但是不知道选多厚合适,太厚怕重,太薄怕还是会变形。用POM行吗?但是好像只有黑色纯白。。

楼主:
补充图片

网友A:
10mm的塑料板,已经很厚了。

想不变形,最好加个梁去承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mm的塑料板,已经很厚了。

想不变形,最好加个梁去承力。

板子是立着放的,正对着设备看的时候,板子的位置状态如图

网友B:
板子颜色找不到合适的,可以考虑在外面贴一层的,有金属色贴纸,搜铝箔贴纸某宝某多某巴巴上很多

网友(点评):
点拨我了

网友:
玻璃行不

网友(点评):
你是出来逗的吧?玻璃是一种抗冲击的东西吗?

网友:
黑色型材你用黑/茶色亚克力板
原色铝型材你用铝塑板
想按不下去你只能做结构

网友(点评):
看到颜色要求,我第一反应是铝塑板

网友C:
可以尝试下钣金折弯,6系铝,材质同颜色,匹配度也高

网友(点评):
绝缘两个字你是看不到,是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做钣金加烤漆吧

网友(点评):
要一个绝缘的塑料板,请问怎么钣金喷漆?

网友(点评):
垫绝缘胶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达到支撑效果,厚度最好不低于15mm

天呐,在设备上盖一堵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线路板材料,厚度2mm

线路板,那是啥,2mm就够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电子产品上的印制线路板,上面有电阻电感什么的,那个板,材质比较硬
...

我这个尺寸有点大,我考虑一下

网友(点评):
FR-4:这是最常用的PCB基材,由玻璃纤维布与环氧树脂复合而成,本质也是一种复合塑料。单张价格(1.6mm厚)通常超过55元(小尺寸),标准尺寸板因含玻纤和特殊工艺,价格可达ABS的2倍以上

网友E:
你这么大一块板还想用塑料 还不变形
换个角度这么大块塑料件也不便宜的  钣金件省钱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么大一块板还想用塑料 还不变形
换个角度这么大块塑料件也不便宜的  钣金件省钱省事 ...

主要不想导电,哎~

对了,不知道可不可以1mm的钣金叠加一层3mm的塑料薄板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不想导电,哎~

对了,不知道可不可以1mm的钣金叠加一层3mm的塑料薄板呢?!

可以将塑料先固定到钣金上面 在加工塑料件或许不那么容易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将塑料先固定到钣金上面 在加工塑料件或许不那么容易变形

在搞了,感觉这个方案可以

网友:
PVC和亚克力差不多的,上下不锁肯定按压会塌,POM就不要想了那个很贵变形量也大

网友:
电木或环氧树脂板,绝缘的

网友(点评):
绝缘的确是绝缘,但是颜色呢,一个发红,一个发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下钣金折弯,6系铝,材质同颜色,匹配度也高

钣金效果应该是最好的,看楼主绝缘等级严酷吗,局部做绝缘可以实现的

网友:
环氧树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颜色找不到合适的,可以考虑在外面贴一层的,有金属色贴纸,搜铝箔贴纸某宝某多某巴巴上很多 ...

这么大,贴纸肯定会有气泡吧,太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下钣金折弯,6系铝,材质同颜色,匹配度也高

话说,没做过折弯的铝,以前合作的供应商他们也都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钣金效果应该是最好的,看楼主绝缘等级严酷吗,局部做绝缘可以实现的

我打算220V的附近贴那个带背胶的橡胶条应该就顶得住了

网友:
用钣金板+整体浸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路板,那是啥,2mm就够硬?

线路板是玻纤板吧

网友:
我算是经常接触各种塑胶的,10MM内的塑胶,无论哪种材质都会有点变形,板材本身就会有点变形的,,但是有螺丝拉着,我觉得那点变形问题不大,我个人觉得ABS或者是PC都可以,颜色喷漆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话说,没做过折弯的铝,以前合作的供应商他们也都不做

铝合金的一般都是用5系折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铝合金的一般都是用5系折弯的

倒是知道5系折弯,但也没用过

网友:
感觉这个尺寸直接用ABS加工刚性没啥问题。中间减一下重,留点加强筋。
或者用钣金加塑料组装

网友:
可以找下电木,我们有时候就用那。

网友:
做塑料外壳的那儿去,很复杂造形都可以做,外表可以做铝合金一样的。
里面加强筋都是手工粘的。

网友G:
2mm的钣金搞起来,表面处理配色,里面贴上绝缘贴,绝缘和强度加颜色什么的不都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2mm的钣金搞起来,表面处理配色,里面贴上绝缘贴,绝缘和强度加颜色什么的不都搞定了。 ...

2mm感觉有点重,1mm够用不

网友(点评):
1mm的平板肯定不行,如果接受折叠加强筋的造型就可以。

网友:
PC/pet,加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