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焊接件表面颜色异常

楼主(2025-06-06):
哪位大神帮忙看下这是怎么回事,不锈钢钣金焊接件,表面有大量白色纹理状分布

网友A:
滚筒输送机挡板真舍得用料,牛

网友(点评):
架子料也牛比

网友:
车间师傅说是酸析出了  不知是不是

网友:
应该是焊接前喷了防飞溅喷雾,擦掉即可,,,

网友B:
让工人焊接酸洗后多洗两遍,这明显就是酸洗后没冲干净

网友:
工人师傅没搞干净

网友:
这是2B板吗,好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工人焊接酸洗后多洗两遍,这明显就是酸洗后没冲干净

之前没这个现象的,这几天才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筒输送机挡板真舍得用料,牛

出口项目

网友:
酸洗后没冲干净

网友:
这么厚有必要吗

网友(2025-08-05):
没有冲洗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