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前辈们一个加工问题

楼主(2025-06-06):
轴直径20,滚m0.4直纹滚花后,直径会增加多少呢

网友:
做题呢吧兄弟,都m0.4直纹滚花了,尺寸要求很严格吗?

网友:
不一定,看模数

网友(点评):
m0.4就是模数,节距P=1.257,深度2h=0.528。这是GB/T6403.3标准

网友A:
增加0.4,不相信你可以试试,O(∩_∩)O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加0.4,不相信你可以试试,O(∩_∩)O哈哈~,,,,

约增加0.4

网友(点评):
严谨,,,,,,你是合格的,,,,,

网友:
轴直径20,滚m0.4直纹滚花后,直径会增加0.528

网友(点评):
不一定分切削滚和挤压滚,我现在用切削滚, 大0.1

网友:
滚花的作用就是防止打滑,把手滚花,大一点小一点无所谓;

两轮相靠,一个滚轮就需要做可调;

所以滚花大小没一点点所谓

网友:
有国标的,查一下手册。

网友B:
http://www.cmiw.cn/thread-1032438-1-1.html
四年前就有人问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www.cmiw.cn/thread-1032438-1-1.html
四年前就有人问过同样的问题

细心

网友:
理解M0.4的含义‌:
“M0.4”中的“M”代表模数(Module模数)M = 0.4。
计算齿距P (Pitch)‌:齿距是滚花最重要的参数,它决定了花纹的粗细和挤压变形量。
齿距 P = π * M ≈ 3.1416 * 0.4 ≈ ‌1.257 mm‌ (通常取 ‌1.26 mm‌ 或标注为 M0.4)。
‌经验公式估算增加量‌:滚花过程中,材料被滚轮齿挤压、隆起并填充齿谷,导致直径增大。
直径增加量 (Δd) 的经验范围是 ‌齿距 (P) 的 0.25 到 0.5 倍‌。
对于‌直纹滚花‌,特别是中等硬度的材料,一个比较常用且可靠的经验系数是 ‌0.35 ~ 0.4 倍的齿距‌。
‌计算‌:
取平均系数 (0.375): Δd ≈ 0.375 * 1.257 mm ≈ ‌0.47 mm‌
取常用系数 (0.35): Δd ≈ 0.35 * 1.257 mm ≈ ‌0.44 mm‌
取常用系数 (0.40): Δd ≈ 0.40 * 1.257 mm ≈ ‌0.50 mm‌
‌结论 - 直径增加量估算‌:
滚M0.4 (P≈1.26mm) 直纹滚花后,轴直径的增加量大约在 ‌0.45 mm ± 0.1 mm‌ 范围内。
‌最可能且常用的估计值是增加约 0.45 mm‌。
因此,原始直径为 ‌20.00 mm‌ 的轴,滚花后的直径大约在 ‌20.40 mm 至 20.50 mm‌ 之间,中心值约为 ‌20.45 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细心

站内搜索啊大哥...

网友(2025-07-08):
不要靠滚花增加过盈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