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贴片选用问题

楼主(2025-06-06):
  有没有大神用过满足以下要求的橡胶垫或者泡棉垫:

   厚度1mm  静电满足10六次方到10九次方  有一定的缓冲能力  同时还可以激光切割  一面需要有粘胶
推荐一下哪个厂能做也行啊。问了米思米和怡台达,都说书上没标防静电就是不满足。

网友A:
直接用较薄、带背胶的环氧树脂板,用粘胶做缓冲,最后校下总体尺寸

网友(点评):
看不到既能快速导走静电,又能避免因电阻过低而产生电击的要求吗?

网友:
淘宝找看看,之前买过8mm厚度防静电带背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较薄、带背胶的环氧树脂板,用粘胶做缓冲,最后校下总体尺寸

这个环氧板,无法卸掉静电,铁柱不要误导别人。而且环氧板也没有弹性啊!

网友:
可以到某宝,搜防静电硅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