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崩图的问题,下文

楼主(2025-06-06):
有人说多保存,sw和cad不一样,cad可以保存,或者直接复制一份,即使崩了可以自动恢复。

但是这个sw即使我保存了,他还不是那个文件么,那个文件打不开不是一样玩完。除非了频繁另存一个文件。

还有一个问题。sw的装配图,我另存一个文件以后,如果我改动这个装配图内部的小装备体,保存。我原始的装备体内部的小装配体也会跟踪变。
PS:我是内部保存的。我sw画的管道图,里面的管道是一个个小装配体,直接内部保存的。

ps:这个泵的原因虽然不明确,但是有2个值得注意,其中的一个零件因为内部方程式出现错误,单个零件在保存的时候已经出现错误字样了,但是我没吊,当时并没有出现问题。
另外一个原因昨天下班的时候,sw正在关闭的时候,我拔电源了。

网友:
说真的,SW崩溃的频率确实有点高,特别是电脑稍微差点的
后来我换了inventor,真的很少遇到奔溃这个事情,特别差的电脑上面也非常的流畅,就是这个软件用的人少了点
inventor一般你修改一个零件或者部件的时候,他会把你修改前的版本保存到OldVersions里面,如果崩溃了,只需要去这个里面复制出来,还是修改前的版本

网友(点评):
inventor也就只有学校和比赛的时候会有用用

网友(点评):
小日子和弯弯用的比较多

网友:
inventor其实是一款不错的3D设计软件,它能与CAD无缝连接。

网友:
写入的时候非正常关机,绝大部分软件都会有问题。

网友:
UG的表示没遇到过崩溃的,只有计算错误出现内存错误,退出再进也没事

网友:
sw不是有bak文件嘛??把bak删除了不就恢复到上一个版本了

网友(点评):
sw也有bak?在哪里?

网友:
打包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