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结构怎么调节速度

楼主(2025-06-08):
参数53和56

网友:
第一,这是个啥?第二,你是个啥?第三,有这么提问的吗?

网友:
我好像知道。

网友:
hei,你还怪好勒,就不告诉你

网友:
找个熟手去操作,就会调节速度了。

网友:
看下全图 一个部件能看出啥
那只能猜一下 应该是装盒机的盒仓部分
你要说调节速度  如果是高速的就是调节电机转速 低速的就是气缸的调节阀调节
我猜是高速的QAQ

网友:
先这样,再那样,最后这样扳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调速度参数

网友:
才疏学浅,看不懂

网友:
安排个领导在那里调速即可

网友A:
这一堆都是调节尺寸的吧,和速度没啥关系吧

网友:
请问这是个什么东东?请恕我才疏学浅,没看明白,能否有文字描述一下?

网友:
调哪个的角度

楼主:
送料装置 一根构形金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堆都是调节尺寸的吧,和速度没啥关系吧

有根勾形金属杆 搭在物料上 随着物料传送上下摆动

网友:
这应该是气缸出气口阻尼调速,不知道整机控制原理,你自己是多几次吧。

网友B:
看着像机械拨杆,驱动不是气缸就是电机,气缸的话调一下节流阀,电机直接调速度

网友:
问设计和电气工程师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机械拨杆,驱动不是气缸就是电机,气缸的话调一下节流阀,电机直接调速度 ...

情况就是物料朝下的储存仓缺料或者水平方向的物料竖直掉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