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与轴的间隙放多少为好?

楼主(2025-06-08):
孔与轴的间隙放多少为好?谁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现在哈,都直接要答案了

网友:
基本参数你不给出来,条件都没有,谁告诉你!?

网友:
孔轴尺寸越小,精度越高,反之孔轴尺寸越大,配合公差尺寸带越大。配合精度越高,配合公差更高

网友(点评):
精准回复

网友:
春哥说放一丈间隙

网友:
查询下机械手册,那个数据大体上是可以用的。或者问deepseek。

网友(点评):
这种货色根本不用跟他多废话,直接让他去问大模型,至于大模型怎么坑他那是他自己的事

网友:
能用就是好。大了不好,小了也不好,就是要刚刚好才是好。

网友:
要答案总得给几个条件吧

网友:
机械识图多翻翻吧。。。

网友:
多学学机械互换性

网友:
emm...不确定对不对哈,你这样啥也不给提供,直接问孔轴间隙...那我也只能唐突的拿过来就给你了

网友:
不同的使用场景、使用精度,配合精度不同

网友:
0间隙适合一切配合。

网友(点评):
=。= 好一个一切

网友:
推荐一本书:公差与配合 能看完就能有答案

网友:
得看你使用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
过盈公差,大厂冻,小厂烧,路边哐哐敲

网友:
不是能装进去就可以了吗?

网友(点评):
进去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不好回答啊,要看具体的工况

网友:
现在不说应用,直接用答案了

网友:
看具体情况  你需要过渡配合 过盈配合  还是间隙配合

网友:
直径10的轴给0.016的公差 和直径 100的轴给 0.016的公差是一会事吗,你的问题注定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
问头包吧,回答更详细

网友:
大学课本《互换性》里面有,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网友:
一群大咯在欺负萌新

网友:
孔与轴的间隙配合需要根据具体应用场景、载荷、运动方式、材料及工作环境等因素综合确定。以下是常见间隙配合的选择原则和参考值:

1. 基本原则
H7/g6:精密滑动配合,低速轻载(如精密仪器、机床主轴)。

例:Φ10mm孔轴,间隙约 0.005~0.020mm。

H7/f7:一般滑动配合,中等转速和载荷(如齿轮箱、泵轴)。

例:Φ50mm孔轴,间隙约 0.025~0.066mm。

H8/e8:旋转配合,较高转速或高温(如电机轴承、风扇轴)。

例:Φ100mm孔轴,间隙约 0.060~0.150mm。

H9/d9:大间隙配合,粗糙机械或热膨胀场合(如农业机械、链条传动)。

例:Φ200mm孔轴,间隙可达 0.1~0.3mm。

2. 关键考虑因素
运动类型:

旋转运动:需较大间隙(如H8/f8)。

直线滑动:可选较小间隙(如H7/g6)。

载荷与速度:

重载/高速:增大间隙以避免热膨胀卡死(如H8/e8)。

轻载/低速:减小间隙提高精度(如H7/h6)。

材料热膨胀:

高温工况:间隙需补偿材料膨胀量(如铝轴配钢孔需更大间隙)。

润滑条件:

油膜润滑:间隙需保证油膜厚度(通常按轴径的 0.05%~0.1% 估算)。

3. 计算公式(粗略估算)
最小间隙(C<sub>min</sub>)可按下式估算:

𝐶
min

0.001
𝐷
+
0.02
(
单位:mm
)
C
min

≈0.001×D+0.02(单位:mm)
其中
𝐷
D 为轴径(mm)。
注:此公式适用于一般工业设备,精密场合需查标准公差表。

4. 参考标准
ISO 286 或 GB/T 1800:

直接查询孔轴配合公差表(如H7/f7的极限偏差值)。

经验值:

普通机械:轴径的 0.02%~0.1%。

精密机械:轴径的 0.005%~0.02%。

5. 示例
Φ20mm轴与孔配合:

选择H7/g6:

孔公差:H7(+0.021/0)

轴公差:g6(-0.007/-0.020)

间隙范围:0.007~0.041mm。

总结
建议优先参考国家标准公差表,结合工况选择配合等级。不确定时,可从小间隙开始试验,避免因间隙过大导致振动或过小引发卡滞。

网友:
间隙可以从-1mm到+10mm,你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选择

网友:
间隙多少取决于是有专门装配的装 还是需要自己动手 自己动手3丝左右

网友:
你这个范围太大了

网友:
|麦哥123发表于 06-09 08:36春哥说放一丈间隙
你这纯忽悠人,差一寸不用问,差一尺对付使,差一丈使不上。这个我知道。

网友:
根据你的使用要求来选择配合性质,间隙、过渡或过盈

网友:
哥们,啥工况也没有你就直接问答案?估计是学生吧

网友:
得知道要干啥用啊?要不放大点,好装好拆,好加工好设计,晃就垫,紧就磨

网友:
孔+0.15,0
轴-0.05.-0.1
不用管 直接这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