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自动焊

楼主(2025-06-09):
全自动轨道氩弧焊目前是电子气体及医药行业普遍使用的焊接方式,有哪位大佬普及下这东西的原理,有没有经济实惠的焊机和成熟的工艺参数参考参考,AI介绍的大框架没有任何参考价值,就别贴上来了

网友:
最好自行测试,

网友A:
这有啥原理,固定间距角度,被焊接件间隙,焊机轨道上走。。

说自动也自动,完全没有啥智能元素,有啥不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啥原理,固定间距角度,被焊接件间隙,焊机轨道上走。。

壁厚2.1mm的TP316L,角度是多少度?要留组对间隙吗?如果留的话留多少毫米?轨道分象限吗?每个象限的电流一样吗?需要过射线二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壁厚2.1mm的TP316L,角度是多少度?要留组对间隙吗?如果留的话留多少毫米?轨道分象限吗?每个象限的电 ...

一般这个要自行测试的。二级焊缝要求不高,应该很好处理。

尽信书则无书

以下豆包:

一、坡口角度与组对间隙
坡口角度
推荐采用V 形坡口,角度为65°-70°。这一角度设计主要基于不锈钢材料特性:熔化后粘度大、流动性差,较大的坡口角度可确保根部熔合充分,减少层间未熔合等缺陷。同时,坡口钝边应控制在0-0.5mm,以避免因钝边过厚导致根部未焊透。
组对间隙
需要预留组对间隙,建议控制在2-3mm23。对于薄壁管(2.1mm),间隙不宜过小,否则易因熔深不足导致未熔合;但也不宜过大,防止烧穿或焊缝成形不良。实际操作中可参考类似壁厚的焊接工艺,例如某工程案例中壁厚 2.5mm 的 TP316L 管道采用了 2.5mm 的组对间隙。

二、轨道分象限与电流控制
轨道分象限
轨道自动焊通常将焊接区域划分为四个象限(如时钟 12 点、3 点、6 点、9 点位置),但具体分区方式需根据设备和工艺调整6。分象限的核心目的是平衡热输入,减少因管道圆周散热不均导致的焊缝质量差异。例如,管道底部(6 点位置)散热较快,需适当增加热输入;顶部(12 点位置)散热较慢,需控制热输入以避免过热。
各象限电流差异
各象限电流通常不同,需根据焊接位置动态调整。例如:
底部(6 点位置):因散热快,电流可略高于平均值(如增加 10%-15%);
顶部(12 点位置):散热慢,电流可适当降低,防止焊缝过宽或烧穿;
两侧(3 点、9 点位置):电流介于顶部与底部之间。
具体参数需通过焊接工艺评定确定,例如某案例中采用脉冲电流技术,在不同象限设置不同的基值电流和峰值电流,以优化焊缝成形。

三、射线检测二级要求
检测标准
需符合《钢熔化焊对接接头射线照相和质量分级》(GB 3323)的AB 级照相质量要求,焊缝评定等级需达到Ⅲ 级及以上。具体要求包括:
内部缺陷:单个气孔直径≤2mm,夹渣长度≤1/3 壁厚;
表面质量:咬边深度≤0.05t(t 为壁厚)且≤0.5mm,连续咬边长度≤100mm,两侧咬边总长≤10% 焊缝长度;
几何尺寸:错边量≤15% 壁厚,焊缝余高≤0.38mm,内凸≤10% 壁厚5。
工艺控制要点
层间温度:严格控制在60℃以下,避免晶粒粗大和应力集中;
保护气体:采用高纯度氩气(≥99.99%),管内充氩保护以防止焊缝氧化,外侧使用焊枪保护气,流量需根据管径调整(如 φ89mm 管道内侧充氩流量 5-8L/min,外侧焊枪保护气 10-15L/min);
焊接参数:优先采用小电流、短电弧、多道焊技术,例如壁厚 2.1mm 时,可选用 φ2.4mm 的 ER316L 焊丝,焊接电流 120-180A,电压 11-13V,焊接速度 6-8mm/s。
四、其他关键工艺建议
定位焊
采用对称分布点焊,焊点长度 6-8mm,熔宽控制在 2 倍壁厚以内,熔深约 1mm。点焊后需检查焊点质量,避免裂纹、烧穿或氧化。
设备与材料
焊机:选择带脉冲功能的轨道自动焊机,支持多象限参数独立设置;
焊丝:优先选用 ER316L 焊丝(2% Mo),直径匹配坡口尺寸;
坡口处理:使用平口机或刮刀清理毛刺,确保坡口两侧 25mm 范围内无油污、氧化皮。
过程监控
氧含量检测:焊前需用测氧仪确认管内氧含量≤50ppm,防止焊缝氧化;
变形控制:通过刚性约束或焊接收缩补偿放量,减少焊接变形。
五、参考标准与案例
国内标准:GB/T 14976(不锈钢无缝管)、GB 3323(射线检测);
国际标准:ASME BPE-2009(卫生级管道)、AWS D18.1(焊接质量);
工程案例:某制药厂 TP316L 管道焊接中,采用 65° 坡口、2.5mm 组对间隙、四象限电流分段控制(底部 160A,顶部 140A,两侧 150A),射线检测一次合格率达 98%56。

网友:
引用 楼主:
壁厚2.1mm的TP316L,角度是多少度?要留组对间隙吗?如果留的话留多少毫米?轨道分象限吗?每个象限的电 ...

这东西说白了,人工焊是什么条件参数,自动的就是什么条件参数

网友B:
轨道焊限制条件太多,我们公司已经买了一套在测试。结构设计都要迁就它跟着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轨道焊限制条件太多,我们公司已经买了一套在测试。结构设计都要迁就它跟着改,麻烦。 ...

有经验了互相交流下啊,我们也在试,每次焊接前都要测试,测试解剖都没问题,但是正是管道就会出内凹,外凹这些缺陷。达不到那些99%的合格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