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间隙又转动的场景 有推荐的设计结构吗?

楼主(2025-06-09):
目前知己一个结构如下图(总臂展1000mm),用到铰链结构,
因为客观原因,不能厚度方向不能设计太宽 (目前40mm,还想薄),又要保证运动停止时尽可能末端载物不产生晃动(振幅小于0.1mm)。所以我想通过尽可能的消除铰链处的间隙的方式实现。

因为负载不重,打算再铰链处用POM或者其他塑料,也可以的橡胶吧?和轴做过盈配合,然后克服摩擦转动用?
这种过盈又转动的的场景,那里有其他方式可以参考吗?去哪里查推荐的公差配合制,产生的摩擦值是否有参考?一般寿命多久?

也想过用轴承,但是这玩儿精度要求不高,就是末端要求不晃动(振幅小于0.1mm),O级普通轴承有0.01~0.02mm 间隙感觉会做不好,高精度的没必要,

补充内容 (2025-6-9 16:38):
两臂伸展收缩面的法线方向就是宽度方向。

补充内容 (2025-6-9 16:40):
关节电机控制两臂的展开和缩回

补充内容 (2025-6-9 16:44):
要轻量化设备  不能动不动就加粗加宽啥的

补充内容 (2025-6-25 10:11):
目前用了角接轴承+弹簧,效果还不知到。因为担心寿命没敢用其他阻尼方式。

网友:
0.1你真敢想啊,自重震动,都不止0.5

网友(点评):
自重震动这个概念之前没有 我等下去查;想着铰链过盈也有阻尼作用,伸展停止后(关节电机控制),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点评):
春哥 撇开我的机构不谈,有过盈又转动的可靠设计吗?帮忙拓展下,自己好像玩具里见过。

网友(点评):
你想要,又要,哪有这本事,

网友(点评):
有些东西转着转着就松了……

网友:
厚度方向是什么方向

我看你这个不就是一个xy自由度,实现平面位置的吗。

可以考虑不管运动精度,用前端检测实现精准定位。

网友(点评):
两臂伸展收缩面的法线方向就是宽度方向。

网友A:
像是高空作业机械臂上结构

网友:
买台攻牙机支座就实现

网友(点评):
一样的结构,只是我关节电机控制两臂的展开和缩回

网友:
转动与晃动控制分开设计

网友(点评):
晃动控制?加个弹簧拉一下消除间隙,启到阻尼作用?

网友:
现实的引力太重了

网友:
振幅0.1mm已经很细微了吧  在载物端速度降为0后,,那相当于载物和你伸出去的悬臂所有的动量在由这套设备吸收时,几乎没有位移啊
个人感觉啊

网友:
加厚加粗?

网友(点评):
现在做的是轻量化

网友:
文化低没理解清楚。阻尼铰链看看或者用楔形锁死的铰链

网友:
0.1的精度,你这个一米的臂展,报价多少?一般标准间的晃动量加起来都不止了,感觉要全部买高精度的,加工还要做高精度把控

网友(点评):
晃动 不是精度,

网友:
蹲,类似扭矩型铰链的应用

网友(点评):
扭矩型铰链 没听过 我去查下

网友(点评):
查到了吗

网友(点评):
查了,没找到详细的设计结构,感觉只要机构速度慢些,如果自重产生的力矩小于扭矩铰链设定的很定扭矩应该就可以停止时立刻停止了。

网友:
过盈又转动,好小众的组合,考虑轴承吧,稳定,加上弹簧加压的阻尼,磨损了可以一定程度上持续压紧,不过,弹簧力量需要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点评):
也有这个想法 做出来试下

网友:
感觉你设计方向不太对,根据你的需求,应该是在悬臂和转动轴的轴向力方向来解决,不该是孔轴过盈配合上,在这方面去解决要计算过盈量,很麻烦,算出来的加工精度高了成本又太高,而且你有转动必然会磨损,更换零件这样又是成本。了解下阻尼铰链,笔记本的铰链就是这个结构,这种孔轴配合精度不是很高的,是靠垫片摩擦,这样更适合。

网友(点评):
好的 谢谢 我去查下阻尼铰链,我原先的想法是用塑料件代替轴承,比如自润滑尼龙的,

网友:
确实有过盈又转动的结构,比如精密仪器里的精密轴系,理论上零间隙,但并不适合你这结构。感觉你这刚度问题可能比消隙问题严重。。

网友(点评):
升降速度不快啊,刚度问题应该问题不带,靠减速来规避。

网友:
骨架油封,但是是密封有的,增加阻力也会有点吧

网友(点评):
之前有想过做个橡胶圈类似油封的样子赛里面,但是担心寿命,就放弃了,如果润滑了就没啥用, 需要阻尼,不润滑担心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高空作业机械臂上结构

间隙又转动,复合作用场景

网友:
首选还是用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