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设计

楼主(2025-06-09):
这个工装是用来将多节强磁铁同性相斥的装入有限长度钢管的,最后的排斥力大概有三四百牛,每一节装入后,弹簧挡片回弹挡住钢管内的磁铁,但是磁铁装完后还需要拧上图三的带螺纹的螺丝盖,请问可以在图二的基础上怎么改善可以给钢管拧上螺丝盖

网友:
坐等高见

网友:
首先,磁铁应该是同性相斥

网友:
弹簧挡片在哪,是怎么挡的,是不是可以在挡片上想办法

网友:
和你说过,不锈钢管塞入间隙不大的普通钢管内,再塞磁铁,,,,,

网友(点评):
到时普通钢管和不锈钢管分离时 摩檫力会不会太大导致不锈钢管表面刮花

网友:
你这半自动的安装夹具意义不大,还不如找个人工 熟练后速度快的多 你应该还需要在磁钢中间安装铁片把 这样会更麻烦

网友:
手扳推杆改造一下,头部做个凸台,把螺纹盖套在凸台上,旋转管子就行了。

网友:
螺纹盖能不能加工下,顶住后用月牙扳手锁?

网友:
没看明白,图文脱节.建议:将文字描述分项123,图中有色区分 ,描述时就用上图几中的什么颜色件.这样就较易明白,理解需求.

网友A:
水平夹钳前面加一段直径小于螺丝盖内径的圆柱,圆柱长度≥螺丝盖厚度+拧上去的牙数*牙距,螺丝盖先套在圆柱上,顶端再放磁铁,安装时使磁铁能更深入管子,便于螺纹盖拧上去。
弹簧挡片挡在管口,要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夹钳前面加一段直径小于螺丝盖内径的圆柱,圆柱长度≥螺丝盖厚度+拧上去的牙数*牙距,螺丝盖先套在圆柱 ...

圆柱的作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