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关于梯形丝杆推力推算的问题

楼主(2025-06-09):
最近在研究一个丝杆升降装置,考虑采用梯形丝杆,载荷毕竟重,保守有10吨吧,采用电机+减速器+梯形丝杆来带动重物升降。
现在知道了重物重量,运行速度已知,在推算梯形丝杆直径时,算到如果采用倒退方式,即根据重物重量来倒推丝杆的尺寸,丝杆的扭力和扭矩,然后再计算减速器配套的齿轮轴承和电机那些参数。
以前一直做静态的通信设备多,第一次接触传动和丝杆传动。
现在在分析在梯形丝杆上,计算要使重物上升需要的轴向推力。力学早就忘光光了,因为以前一直都是做静态设备,基本用不到传动齿轮轴承那些,如果有太业余的话请见谅。
具体如下图所示:

梯形丝杆的截面上,N是载荷重力,α是30度,F扭(就是径向的力,丝杆旋转需要的扭力?不知道是不是)μ是摩擦系数
如果重物要上升,是不是可以按这样的公式演算呢?就是斜面上上升的力最小也要大于斜面上向下的力和摩擦力。
还有这里推算需要考虑传动效率嘛?
如果可以按这样的算,是不是可以用F扭来倒退梯形丝杆的扭矩了。

网友A:
知道重量和速度就算出功率,再按重量选个合适的丝杆直径

网友B:
对于没有接触过的设备首先是类比,你找找丝杆升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重量和速度就算出功率,再按重量选个合适的丝杆直径

你好,我是根据网上找的个公式这样算的。
你说的功率是F*V?这样算出来后可以在哪里查出需要的丝杆直径呢?

昨晚想到另外一个帖子里说的内容  就是重物上升的一个导程高度所需要的功率就是丝杆转一圈的扭矩所提供的功率    这样来推算丝杆扭矩不知道对不对
最近看网上不少公式  像有些机械设计手册里的公式和THK或者米思米里的计算公式好像又不太一样,有点犯迷糊。
网上找到的计算摩擦当量角的也是两个公式  算出来差好多,效率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没有接触过的设备首先是类比,你找找丝杆升降机

你好   有电子书可以推荐吗?

这玩意我也是第一次接触,以前都是钣金箱柜为主,这些结构件知道一点,但是让我来实际演算就不明白了   所以在研究
现在要弄的一个项目是一个升降机构,能单筒提升16吨的重物进行升降运动,想了想,好像只有梯形丝杆来的好点,虽然滚珠丝杆需要的电机功率更小,但是如果单靠电机自锁来保证16吨能稳定在一个高度,可能这个高度设备还有工作,怕万一锁不住就塌了。所以目前想到的结构就是梯形丝杆了,只是效率太低,需要的配套功率也要大很多。

网友C:
能买的我一般都不自己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买的我一般都不自己搭

现在负载是16吨   还有后面的选择数据吗?

网友:
有一大堆丝杆升降机卖,为什么要自己做。速度不匹配的话加个减速机,或用高转矩的伺服电机。

网友D:
你这样直接计算推力思路不对,是根据能量守恒,T *2π=F*η*P(T输出扭矩,F负载力,η传动效率,P导程),这样计算出T,然后根据力学分析算出丝杆直径D,这样理论推力F1=2T/D

网友(点评):
大哥你头像都比别人长

网友(点评):
男人必须各方面比别人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直接计算推力思路不对,是根据能量守恒,T *2π=F*η*P(T输出扭矩,F负载力,η传动效率,P导程), ...

这个公式我也有

我在看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F就是这个丝杆设备锁需要承受的载荷呢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16T*9.8的重力?

网友(点评):
是的,不但有货物的重力,还有如滑块、固定重物的支架等的自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负载是16吨   还有后面的选择数据吗?

一个不够 你装个4个不就行了 选择成熟的产品才是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