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同事画图纸没有粗细之分,但打印出来的确有粗细

楼主(2025-06-09):
这是以前同事画的图纸,他画的线条没有粗细之分,但是用特定的打印模式,打印出来,粗细很明显,现在想想这种挺方便,想学习这种绘图方法,有前辈在用嘛? 分享指教一下

网友:
你不知道有图层  这个玩意?????

网友(点评):
当然知道啊, 你用的是这种吗

网友:
在图层中设置各种线型的粗细

网友:
应该是设置了不显示线框

网友:
把显示线宽关掉就不会区别粗细了
但是打印的时候还是分粗细

网友A:
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
线宽不显示就是软件看着一样的,实际上不同线型粗细不一样

网友:
自己设置下就好了,百度下

网友:
画图时把左下角“”显示线宽“”关掉就不显示粗细了
打印模式设置线宽还是分粗细

网友:
这是CAD绘图软件自带的功能,绘图时提前将图层设定好的,在画图时图层不显示出来,等打印时就会把线条按照设定图层显示出来。

网友:
靠颜色区分的,在打印设置里,很方便,用了几十年了

网友(点评):
对 他的图纸很挺多颜色, 打印样式也是他修改的,比常规图纸快

网友:
浩辰有自动图层,,,,,,

网友:
默认的粗细

网友:
这是台风冷机吧?我们配套的设备中有时候会用这个。翻了翻楼主的帖子,感觉咱们做的设备相似度得百分之七十

网友(点评):
哈哈哈,都是些笨重的设备 加个好友

网友:
结构看着有点眼熟,我们工厂也做过类似的。冷库用的?

网友(点评):
风冷机,空冷机。废汽降温用的

网友:
楼上的有人回答了,也来刷下分,多数是线宽显示关闭了

网友:
人家关了粗细线条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期待高手的解答

这还用期待高手,从学CAD那天开始就应该知道使用图层控制啊,打印的时候选打印样式表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还用期待高手,从学CAD那天开始就应该知道使用图层控制啊,打印的时候选打印样式表就ok了。
...

没学过CAD

网友:
打印的时候选择一个英文的格式,忘记是啥了,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
玛德看了愣了一下,怀疑自己了都

网友:
应该只是不显示线宽吧,画的时候还是要区分粗细的,其实工作量没区别

网友:
设置了图层,没开显示线宽

网友:
打印样式中设置颜色笔号线宽

网友:
打印时可以选择按照颜色打印粗细,也可以按照对象线粗打印粗细。

网友:
你把电脑上的显示打开,不过。。好像0.2-0.25的在电脑上显示也是一样的

网友:
全部改成同一粗细,然后再分一下吧

网友:
以前也有同事是这么设置的。

网友:
这个不是因为线颜色的问题吗

网友:
在打印样式表编辑器中设置,根据颜色可设置不同的线宽,线宽不同,打印出来线的粗细不同

网友:
cad自带图层,设置打印样式即可。但是对于caxa实在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