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铆件最大板厚是多少

楼主(2025-06-10):
3mm的铝板能压铆螺母、压铆螺母柱和压铆螺钉吗,压铆件最大板厚应该是多少

网友:
压都能压,看你需要多大力的拧螺丝,看你用几系的

网友A:
二十毫米的都见过

网友:
可以压,就是看你压多大的螺母了,我们一般都是M3或者M4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十毫米的都见过

厚度没问题,感觉应该校核下转动扭矩和螺纹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厚度没问题,感觉应该校核下转动扭矩和螺纹大小

这个就不清楚了,很少用到

网友:
又遇到了一种偏门的工艺,干什么用的?

网友(点评):
板面锚螺钉或者螺母,,,,,

网友:
压铆件,一般都是对最小厚度有要求。

网友:
能保证压帽螺母的植入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