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大佬怎么确保螺纹拧紧后这个开口朝向我想要的位置?

楼主(2025-06-10):
如题,有一个3d打印件,请问一下我怎么能通过调整螺纹使得这个东西在拧紧的时候开口朝向我想要的位置呢?(除了外加紧定还有垫圈)

补充内容 (2025-6-10 14:00):
就是想问一下,假定我这个现在拧紧后开口是朝上的,我在同一个三维图上把开口旋转180度,其他不变,打印出来拧紧后开口是不是会变成朝下呢?

网友:
改下开口结构?

网友A:
就比如你要拧紧一个六角螺栓,怎么能保证拧紧螺栓后某一个角一定朝向某个角度呢?答案是直接这么做没人能做到。所以,当初设计这个零件的时候就没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把这个零件拆分成两个零件甚至改动再多一点吧。好在3d打印的小零件也便宜,加工周期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口后开,,,,,

就是在现在这个改动,试,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比如你要拧紧一个六角螺栓,怎么能保证拧紧螺栓后某一个角一定朝向某个角度呢?答案是直接这么做没人能做 ...

我在网上搜,看别人说的那种什么起始角度啥的,我也没看明白,我以为是可以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比如你要拧紧一个六角螺栓,怎么能保证拧紧螺栓后某一个角一定朝向某个角度呢?答案是直接这么做没人能做 ...

就是想问一下,假定我这个现在拧紧后开口是朝上的,我在同一个三维图上把开口旋转180度,其他不变,打印出来拧紧后开口是不是会变成朝下呢?

网友(点评):
不管是加工外螺纹还是内螺纹,刀具相对工件上某一个确定点的位置是不确定的,那么拧紧后位置就是不确定的。你可以找个加工螺纹的视频看看,就想明白了

网友:
只能是拧紧后,后开孔,这样才能保证开口方向。但是随着配合磨损,最后方向也还会跑偏一点。理论上控制内外丝起始角度和总配合长度是可以控制开口方向,但实际操作难度大,而且有更优设计替代,何必这样,不但设计费劲,加工者也费

网友:
类似那种风扇网罩的卡扣设计,旋转到位后自动限位

网友:
参考有些保温壶,拧紧后出水口正冲外壳缺口

网友:
调整垫圈的厚度

网友C:
你这个是3D打印的,可以提前计算好内外丝的起始位置,就能达到你要的效果

网友:
不用螺纹连接。。。

网友:
设计出止口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3D打印的,可以提前计算好内外丝的起始位置,就能达到你要的效果
...

我就是没看懂,这个起始位置怎么对应才能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没看懂,这个起始位置怎么对应才能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呢

内螺纹,起始位置,看作一个点,螺栓螺纹线对这个点重合,往里进,一直到两个限位平面压紧,松了紧了都有点偏差。

网友:
设计好了就可以对上,关键螺纹拧入是有固定的位置,所以你要找出这个起点位置,就知道旋转角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螺纹,起始位置,看作一个点,螺栓螺纹线对这个点重合,往里进,一直到两个限位平面压紧,松了紧了都有 ...

好嘞,回头我试试,感谢感谢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指导

网友:
常规不可以控制  在加工中心螺纹各开口一次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