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型槽的钣金折弯加工咨询

楼主(2025-06-10):
如图,钣金上折一个V型的槽,工艺反馈不好折,折费了五六块板子才折出来。也做了标线的。现在是没有这种V型的刀模,都是一次一次慢慢折出来。这样真的这么难折吗。板厚1.0

网友A:
你这产品放我们工厂估计会被车间吐槽,把折弯上下模1:1画下,自己按折弯顺序模拟下就知道哪里会干涉了。

网友:
用V10mm的单下模可以折,,,,多用下模不行。。。。。

网友:
V型槽的夹角多少度?

网友(点评):
89-89.5

网友B:
与刀干涉

网友C:
这对于折弯工来说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
真难折弯,外协吧

网友D:
你这种成品在弯制过程中会产生工艺干涉。你可以自己找一块儿1:1的纸板,话上线,然后手工这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产品放我们工厂估计会被车间吐槽,把折弯上下模1:1画下,自己按折弯顺序模拟下就知道哪里会干涉了。 ...

干涉吗,但是没有反馈是干涉的问题🤣就是说难做折。估计是尺寸太小了,不好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成品在弯制过程中会产生工艺干涉。你可以自己找一块儿1:1的纸板,话上线,然后手工这一下试试就知道 ...

大概模拟了一下,展开图也看了,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刀干涉

折弯顺序按右往左折调整好,不会出现刀干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对于折弯工来说没有什么难度。

但是也说不简单哇,明天再细问看啊可能,具体是哪些困难

网友(点评):
这才几道弯,九折~16折......

网友E:
是不是因为正反折弯,下模换单刀槽看看,然后最后一刀用这种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因为正反折弯,下模换单刀槽看看,然后最后一刀用这种刀看看

就是难保证精度,没有干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和折弯师傅熟练度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难保证精度,没有干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和折弯师傅熟练度有关

精度不行应该是K因子不对,当然精度要求几个丝的话,当我没说

网友:
目测产品不是很宽,线割一套刀,直接一次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