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球面是否比外球面加工难很多?

楼主(2025-06-10):
如题,采用车床加工,当然有个孔供进刀

网友:
没有难度,相比,没有难度,只是一个排渣问题,别的都不是问题,刀具定制就行

网友(点评):
感觉不仅仅排渣问题,单件排渣根本不是问题。

网友:
内球面研磨比较难,,,,,

网友(点评):
刀具接触点很可能不恒定

网友(点评):
恒速加工,哪有不恒定的,

网友(点评):
加工时,进给率和线速度都可以设置恒定,我说的恒定是在大直径和小直经一样的切削速度,就是转速是变的,这样才能保证断屑,保证切削力恒定,

网友:
歪个楼,这可能就跟♂和♀“手动挡”的区别

网友:
专业加工的肯定不是问题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iN4y1Z7ct/

网友(点评):
你那是贯穿孔,简单很多

网友:
不讲直径?半球没难度,大半球看直径。

网友(点评):
28内径,进刀开孔22深30。

网友(点评):
精度要求不高,就是要光滑点

网友(点评):
只一端开22孔,不是贯穿的

网友A:
春哥说可行,那就是可行,楼主大胆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春哥说可行,那就是可行,楼主大胆设计

最好还是看看医保卡余额如何

网友:
很有想象力的,球体车内壁能保证尺寸吗,如果没有尺寸和精度要求那就是车工掏孔。

网友(点评):
模具啊,精度不高就是要光滑。

网友:
能做,刀具定做就是了,甚至不需要预钻孔也能加工,软件编程。

网友:
外球面、内球面的加工难度、测量难度都是有区别的。
孔、轴配合时,孔的精度一般比轴的精度低一级,就是这个原因来的。

网友:
这个从设计上不能避免吗,或者替换成标准件

网友(点评):
模具,造形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