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VENTOR工程图模板的保存。

楼主(2025-06-11):
别人的INVENTOR工程图图纸样式挺好的,字体颜色及尺寸比较合适。我将它上面的图形删除后另存为模板。比如命名模板文件为2025。然后我新建一个零件。建好模型后在浏览器上方右键,创建工程图,选择我刚才保存的模板2025。但是这样标注出来,它的字体和颜色和我刚才保存的并不一样。不知道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保存模板前没保存和更新样式

网友:
大侠使用autocad  plant 3D吗?好像INVENTOR和autocad  plant 3D是一家公式的产品,图可以互相调用,不知对不对

网友:
inventor 这点的逻辑比较乱(熟悉了也就不乱了)。
最好先点开当前“项目”的设置,将“修改样式库“的”只读“改成”读/写“

再打开调整好的模板或者你打开别人的模板,保存样式。具体:在“管理”菜单下,有“样式和标准”,里面有个“保存”,点击它,选择”所有均是“,然后一直确定就可以了,然后再另存成模板。

楼主:
感谢指教!内容很详细,照着做一次成功!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模板前没保存和更新样式

谢谢!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