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们能帮忙看一下这个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楼主(2025-06-11):
工程师们能帮忙看一下这个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网友:
调整K因子,,,,,

网友:
折弯系数不一样吧,同意楼上,调调K值

网友:
选这里试试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已经解决了。折弯R角改0.1,折弯在外。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感谢各位工程师的帮助,先在已经解决了。折弯R角改0.1,折弯在外。

网友:
折个毛线,直接拉伸抽壳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