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重钢板计算方法

楼主(2025-06-11):
长方形钢板称重,计算加筋数量及位置厚度  有没有计算方法?

网友:
可以给个CAD示意啊  这个说的不是太清楚
是钢板上面要称重?钢板背部加加强筋  来计算钢板强度够不够?

网友:
钢结构那书看看,

网友:
cae

网友(点评):
能够问这个问题,估计cae是啥他更不知道。

网友(点评):
可能是没接触

网友:
有限元分析啊

楼主:
我要会用有限元还会问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