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程图标注问题

楼主(2025-06-11):
solidworks怎么将粗糙度像下图一样标注在尺寸上?

网友:
SW不能捕捉尺寸线,期待大神做宏程序来实现。

网友A:
是这个意思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调节角度即可,希望对您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意思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调节角度即可,希望对您有帮助

你这个是怎么吸附到尺寸线上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怎么吸附到尺寸线上的呢

自动吸附的,我看您的应该也吸附上去了,只是角度没有手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吸附的,我看您的应该也吸附上去了,只是角度没有手动改

我是2018版本,自动吸附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2018版本,自动吸附不了

抱歉,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它只是宏观上看上去贴在尺寸线上了,但放大很多之后还是错位的。把粗糙度符号往尺寸线上放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禁止符号,我再研究研究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
肉眼看不出来就行,不必纠结

网友:
只看到粗糙度本身自带的引线

网友:
NX可以吸附SW不知道了

网友A:
刚刚上网又找了找资料,根据不同的诉求有几种能搭上边的间接途径:

1、仅处于视觉效果考虑,直接把粗糙度符号差不多贴在上面就可以,只要看图的人不是特别纠结是不是严丝合缝的对上
2、希望粗糙度符号和尺寸线一起变化,方法如图
3、给孔标注粗糙度,是否可以考虑给某个孔局部视图,然后直接标孔里?(感觉这一条有些偏离主题,但也算一种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上网又找了找资料,根据不同的诉求有几种能搭上边的间接途径:

1、仅处于视觉效果考虑,直接把粗糙度 ...

谢谢大哥,太专业啦

网友:
放在尺寸的后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