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合金盒体如何挂在这种异形件上,方便拆卸安装

楼主(2025-06-12):
请教各位前辈,我这有一个铝合金盒体需要挂在这种异形件上,方便拆卸安装,挂上去做完试验就拆下来。我考虑使用折叠挂钩或者环扣,但感觉不是很牢固。

网友A:
ab胶粘,地铁设备试验哇

网友:
没尺寸没大小没重量不好说,初步可以考虑做个钣金揽住盒子,钣金上再拧两个手拧螺母顶住

网友:
磁铁吸,螺丝夹,胶水粘

网友B:
加根尼龙扎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根尼龙扎带?

+1
看样子不是很大,直接用扎带扎

网友:
挂上去后需要固定住  还是只是挂住呢?
如果只是简单挂住  直接两个大号沉头螺钉  黑色喷粉铁件上  打孔   拧上去  不拧到底
铝合金上开两个槽孔  挂上去

网友C:
钢扎带用螺丝上住很结实的,交警的一些摄像头都是这样

网友:
看着挺好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扎带用螺丝上住很结实的,交警的一些摄像头都是这样

我最后用的包胶钢丝绳+挂钩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胶粘,地铁设备试验哇

胶粘是不是不好拆

网友:
铝合金盒子上能加个两柄卡子,吊装点上挖个卡槽,从卡槽里面装进去转下在弄个活扣限位不让掉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胶粘是不是不好拆

不是很好拆 需要敲下来。看你的要求是怎样的啊  如果是测加速度,要求比较高就直接粘,要是要求不是那么高,先贴一层3m胶,再用ab胶 就好拆,或者直接用3m胶粘。扎带二次防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