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快捷键与汉字输入法切换问题

楼主(2025-06-12):
困扰多年了,我画图一般都是开大写按键,但由于经常需要切出去或者在cad里打汉字要用汉字输入法就要取消大写,再回来画图有时候会忘记打开大写,就导致快捷键发不出去,这时就感觉很烦躁,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网友A:
您困扰的是输入法在中文模式下会自动显示文字候选栏吗?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在键入字母后按一下enter键,可以把字母键入命令栏里。不知您具体的操作习惯如何,但您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B:
可以搜一下,输入法给不同软件设置不同的初始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困扰的是输入法在中文模式下会自动显示文字候选栏吗?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在键入字母后按一下enter ...

那也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搜一下,输入法给不同软件设置不同的初始状态

有这种设置?我研究研究

网友:
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我现在习惯了用键盘上的Capslock键来切换

期待您找到更好的方法来解决,我也跟着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