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螺丝?

楼主(2025-06-12):
这个 M4 螺丝的弹垫、平垫都是套死的,拿不下来。请问这叫什么螺丝,怎么生产的?

网友A:
印象中所有紧固件的螺栓和螺钉的垫儿都应该是能拿下了的,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油漆或其他粘合剂将螺栓与垫儿粘在了一起,你不妨用火烧一下估计就开了。

网友:
应该是先套垫片再搓牙

网友(点评):
可能是。我怎么也拉不下来。

网友:
螺钉、弹簧垫圈和平垫圈组合件,俗称套钉。

网友(点评):
这种就是天生拆不下来的?

网友:
比如:十字槽盘头螺钉,弹簧垫圈和平垫圈组合件
Cross recessed pan head screw,single coil spring lock washer and plain washer assemblies
GB/T 9074.4-1988
国家标准《十字槽盘头螺钉,弹簧垫圈和平垫圈组合件》由TC85(全国紧固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上报及执行,主管部门为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主要起草单位 机械部标准化所 。

网友:
不脱出螺栓、垫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所有紧固件的螺栓和螺钉的垫儿都应该是能拿下了的,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油漆或其他粘合剂将螺栓与垫儿粘 ...

早时俗称航空螺钉,这样可以减少丢失的概率,后来普及了,也有了标准

网友:
三组合螺钉

网友:
三合一螺钉,免套弹平垫,掉不下来,挺好用

网友:
三组合,掉不下来的

网友:
组合螺丝,自动锁螺丝机用的多

网友:
这种太常见了吧,网购搜一下。带弹平垫的组合螺丝,先套上去再搓牙的,拿不下来。

网友:
普通螺纹

网友:
标准件,螺栓等级不高

网友(2025-07-29):
三组合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