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汽车发电机内部件的固定螺丝

楼主(2025-06-12):
图片是汽车发电机的电压调节器,用 M4 通过这个孔固定在发电机上。发电机挨着发动机且拆卸麻烦,所以要求固定可靠。
因原螺丝拧花了,要换成 M4内六角。关于垫圈,有两个想法:
1、仍然用 M4平垫和弹垫。
2、M4平垫 和 M5 鞍状垫圈。我手头没有 M4 鞍状垫圈。
请问大家:哪个更可靠?
谢谢!

网友:
一个发电机也值 不了几个钱,直接换总成

网友:
用螺纹紧固胶

网友(点评):
下次再要拆怎么办?电压调节器是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点评):
没问题,可折卸螺纹胶

网友:
个人认为弹垫好。
假设弹垫和波形垫片压平后压紧力相同,谁也保证不了刚刚压平,装配时的螺栓还是按锁紧力矩操作的,这个锁紧力矩产生的预紧力远大于压平的力。
弹簧垫片开口是有旋向的,这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防止松脱继续发生。波形垫片不具备这个能力,他在两个方向上没有区别。
波形垫片更多的场合是给运动零件消除轴向间隙。

在振动场合对放松有较高要求,除了弹垫,也可以考虑带尼龙圈或金属唇片的防松螺母。还有螺纹胶效果也不错。

M4螺钉和5毫米鞍型垫片组合本身就不是很常规的做法。

网友:
不急着开的话,买了个一样的螺钉换上呗,省了你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