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垫圈和鞍状垫圈哪个好?

楼主(2025-06-13):
垫圈的效果取决于弹性系数。螺母下压量相同时,系数越大则摩擦力越大,越防松。

请问 M4 的弹簧垫圈和 M5 的鞍状垫圈,哪个弹性系数大?

网友A:
楼主厉害啊,上来就问这么经典的问题!
国内的学生包括在座的各位,有几个有过质疑,这玩意是否真的有预紧放松的作用?

一直诟病国内大学教材脱节太严重,一本教材一个教授靠这个吃饭可以吃一辈子!
美国机械设计上早就剔除弹簧垫圈了,有害无益的玩意!鞍状垫圈是正解。

网友:
弹簧垫圈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有些作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比如振动等情况下,作用乏善可陈,反而不如加预紧力等手段。2楼说的情况是真实的。

网友:
很少注意到这个问题  算是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啊,上来就问这么经典的问题!
国内的学生包括在座的各位,有几个有过质疑,这玩意是否真的有预紧 ...

我也看过这文章,但有个问题:弹簧垫圈完全压平后,摩擦力应该最大,还是能防止松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