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丝杆套怎么出图?

楼主(2025-06-13):
梯形丝杆直径是φ20,导程是4左右,

网友:
左右?????这个还能胡说?

网友A:
百度图片搜开合螺母看看

网友:
标好尺寸,文字备注好,加工商一看就懂

网友:
对照机械设计手册画吧

网友:
我们一般直接标注Tr20×4,搞加工的秒懂。

网友:
我觉得要这种东西,一定要一张图,表示是一个东西割开的,而不是分开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图片搜开合螺母看看

感谢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图片搜开合螺母看看

感谢

网友:
图中螺杆为左旋,应标注Tr20×4-L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