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卡盘侧的尺寸偏小,怎么回事?

楼主:
比如车一个长300的圆柱,靠近卡盘侧直径100,但远离卡盘侧直径100.2。

怎么调整?

网友:
调整车床尾座

那就用尾座顶着加工  发表于 前天 14:11
尺寸很小,没用尾座。  发表于 前天 13:47
看来你是懂的  发表于 前天 13:16

网友:
主轴箱歪了,,,,,,重新校正。

网友:
1、校对调整主轴
2、更换新的卡盘 或者更换新的卡角

网友:
导轨磨损也考虑一下,虽然刀座上下对尺寸影响较小。但导轨靠近卡盘侧由于最经常使用,磨损都大。

网友:
应该反过来说远端尺寸偏大。你说没用顶尖,大概率是卡盘端尺寸正常,远端刚性不足让刀导致偏大了。如果是用不了顶尖,那就进刀搞慢点了

网友:
300长你也真大胆大,我都怕甩出来砸死我

网友:
尺寸很小,没有尾座,长300,别说车床,磨床都不敢干。

网友:
焊套夹爪

网友:
尾架顶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