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焊接加强筋的影响范围

楼主(2025-06-13):
请问各位,图上这种焊接的加强筋可以使按压这个2mm厚的5052铝板中心(红色箭头处)不产生明显形变吗

网友A:
加强筋在搞大点?拿有限元分析下看看

网友B:
按压力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强筋在搞大点?拿有限元分析下看看

没地方了中间有东西挡着 悲 用soildworks做了一下受力分析说位移2mm但是没有加强筋的实物位移都没有2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压力多大呢

500N大概?

网友:
你这明显不行,来个十字交叉筋。

网友:
不能,肯定会有明显变形,
加强筋改成网格状的

网友:
这样的的加强肋板结构由于焊缝长,受热时间长,热影响区面积也大,变形也大,建议采用断续焊。

网友:
做成槽钢形状

网友:
这么短的筋,无需有限元,眼睛瞄都知道不行。布置十字筋

楼主:
好的好的懂了 谢谢大家, c4 y: s1 @,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