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歇式定长切割机构

楼主(2025-06-14):
如图所示,工艺要求式定长的切割,卷膜部分装了一个磁粉制动器,这就是典型的放卷机构。( 磁粉制动器的作用就是增加卷膜轴的阻尼,这样放卷时不至于惯性过大失速)

4是牵引轮,伺服拖动,每次走定长距离,比如200mm,那么理论上薄膜也走200mm;当4牵引轮走200mm拖动薄膜时,首先拖动浮动辊3往上运动30mm然后撞到限位块7,然后薄膜卷才
开始旋转 ,当伺服拖动4走200mm,伺服立即停止,但卷膜由于惯性不能立即停止(虽然装了磁粉制动器,还是不能立即停止),这个时候浮动辊3起作用了,下垂让整个系统处于
张力状态,这样6打印机才可以正常打印(卷膜一定要处于张力状态下,不然打印机无法工作的 ,至于多大张力,不同膜不同要求  )
  大家看看上述过程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卷膜用完时,最后的膜时胶带粘牢在膜卷上的,当4拖动薄膜转动时,膜用完了,胶带黏贴牢固,会造成硬拉现象,这个时候3已经顶住7限位块了,4还是狠拉膜,
要是有膜当然会继续转,但是没有膜了,由于胶带黏贴牢牢的粘住,有可能把3拉变形,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网友:
没有图片

网友(点评):
手机上能看到,网页看不到,不知道社区网站咋了,天天出问题; 手机回复也看不到帖子,对老鹰和其团队很无语,每天想的是怎么修改发帖人的标题,却不能保障论坛正常使用,

网友A:
3和7之间做一个接近传感器可好。
如果跑偏怎么办,有没有考虑灰尘和静电对打印效果的影响。

网友(点评):
正常工作时,拉膜时3要顶住7然后膜卷放膜,没问题。 但是用完的时候,3顶住7,膜卷那边放不出来了,你装个传感器测量什么呢?

网友:
虽然没有图,但这些在包装行业都是入门级别的问题,到某极限位暂停就是,然后换卷,楼主在从事模切?

网友(点评):
你没看懂工作原理

网友:
可以加给卷径检测,当料卷快用完的时候发出警报,减速提醒你该换卷了,或者搞个张力辊,超出这个张力就停机

网友(点评):
这两个方案都想过,第一个方案只能测个大概,第二种要增加成本了,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和7之间做一个接近传感器可好。
如果跑偏怎么办,有没有考虑灰尘和静电对打印效果的影响。 ...

加一个弹簧就好了

网友:
你就说打算用多少钱对这个设计思路进行生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