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节不锈钢管激光焊接问题

楼主(2025-06-14):
求助下各位,两节不锈钢钢管,都是直径3mm,壁厚0.25mm, 一节长度10mm,一节长度50mm。 采用激光焊接,怎么样才能保证焊接同心度呢,我这边用的定位是v型槽。 感觉同心度保证不能0.02mm.

网友A:
拿一个外径2.5的钢管插进去,再焊
焊完了,把2.5的钢管拔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一个外径2.5的钢管插进去,再焊
焊完了,把2.5的钢管拔出来

请教一下。这样焊接外经2.5的钢管匹配需要有间隙,焊接完可能会卡死吧。

网友(点评):
做个能外胀的

网友(点评):
同问,外涨是什么结构呢,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如果无再次加工,怎么样也做不到这精度。

网友B:
理论上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以,,,,,,,

感觉实际上也会有很多误差额

网友C:
你激光机的电?是用核电吗?
根据我多年激光焊经验,水电、风电焊出来都只有0.021精度,达不到楼主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激光机的电?是用核电吗?
根据我多年激光焊经验,水电、风电焊出来都只有0.021精度,达不到楼主的要求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市面上很普通的激光焊接机的电,两个钢管对接焊接,达到同心度要求,如果保证不了0.02, 退一步0.04 ...

退一步,那只能用春哥的手加工定位块,用春哥手烧焊,用春哥的脚发电可以尝试一下

正经说:焊接变形量精度都是以0.1为单位.你那边先起弧,肯定是弯往这边,这个焊接压力 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激光机的电?是用核电吗?
根据我多年激光焊经验,水电、风电焊出来都只有0.021精度,达不到楼主的要求 ...

你太坏了

网友D:
焊接件0.02的同心度,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就是造火箭也没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件0.02的同心度,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就是造火箭也没这么高

这个骨科的内刨刀,刀头都是焊接在刀杆上,同心度是需要0.02的。

网友:
用摩擦焊试试。

网友:
直径壁厚都一样,为什么还要焊接呢?
直接切50长,处理圆头的问题可以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退一步,那只能用春哥的手加工定位块,用春哥手烧焊,用春哥的脚发电可以尝试一下

正经说:焊接变形量精 ...

大直径的,可以对边同时焊接。

网友(点评):
0.02,你能焊出来我剁jj,性能差的车床都难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直径的,可以对边同时焊接。

多谢指教哈,直径也就3mm左右,同时焊接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哈,直径也就3mm左右,同时焊接是?

激光焊没问题啊。焊接后再校正。

网友:
可以的,0.002都可以,以前我手工焊,都是0.002,要有老技工,当然还要无污染的光电才行,现在

网友(点评):
核电也烧不出这精度了?不可能啊,以前我随便都烧出这精度啊。是不是现在的核电,勾兑了风电?听说风电是垃圾点,电压不稳。南方电网偷工减料呀

网友:
好奇问下,50mm的不锈钢管的圆柱度有0.2mm吗?

网友F:
我提一个烧脑的问题:既然两根管子短节的材质,直径,壁厚都一样,为什么还要多一道焊口,找一根60mm的短节不就行了吗,没必要出现焊口。当然,你要是为了考试就令当别论了。

网友G:
手术刨刀?和咱十多年前做的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提一个烧脑的问题:既然两根管子短节的材质,直径,壁厚都一样,为什么还要多一道焊口,找一根60mm的短节 ...

后面的刀杆也需要换成弹簧管,可以弯曲那种,没法弄成一体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术刨刀?和咱十多年前做的一模一样

是的,老哥,就是对这个焊接的同心度问题有点头疼。

网友H:
不能换个思路吗?非要焊接?焊接有变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能换个思路吗?非要焊接?焊接有变形啊

想以工装的形式来弥补这方面的偏差额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后面的刀杆也需要换成弹簧管,可以弯曲那种,没法弄成一体的呢

那样的话你可以找车工车一根直径与不锈钢管内径相同的木芯(一定是干透的木材),长度随意,够用就行。木芯在钢管对接焊口处车一道2mm宽,1mm深的沟槽,安装后就可以焊了,但是千万记住等管儿凉了再抽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样的话你可以找车工车一根直径与不锈钢管内径相同的木芯(一定是干透的木材),长度随意,够用就行。木 ...

这个方法不错额,就是效率低了点,这个需要批量生产呢, 管子内径3~4mm,木芯的话,刚性不足,用着用着会磨损或者折断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不错额,就是效率低了点,这个需要批量生产呢, 管子内径3~4mm,木芯的话,刚性不足,用着用着会 ...

你可以做一批木芯,木芯出现断裂随时更换呀,更何况你也可以把木芯视为一次性的。在进入下道工序之前设置一道清除木芯工序。至于你说的批量加工,你可以增加一道焊口定位工序呀,就是增加几个人工而已,在核算利润时将这笔费用打入成本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