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一个普通的水瓶,如何进行抽真空的过程的仿真

楼主(2025-06-14):
求助,solidworks流体仿真,一个普通的水瓶(如农夫山泉之类普通的水瓶),在瓶口进行抽气,如何进行该抽真空的过程的流体仿真?

网友A:
当然得自个要会。

自个不会,就让小弟去做,提出要求即可,既要。。。又要。。。还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得自个要会。

自个不会,就让小弟去做,提出要求即可,既要。。。又要。。。还要。。。。 ...

我就是小弟

网友B:
是要流固耦合分析吗?如果是单纯的查看普通水瓶的在抽真空过程中的形变的话,瞬态仿真就行了,瓶身外部压强设置成逐渐增大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小弟

那只能抖音或者b站去找视频最块让你熟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要流固耦合分析吗?如果是单纯的查看普通水瓶的在抽真空过程中的形变的话,瞬态仿真就行了,瓶身外部压强 ...

要看气流的流动过程

网友:
要么流固耦合,不然就人为设置一个速度入口,一个瓶子内部的气流流动有什么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