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没天理啊,一个SKF的6.25公斤重小拉马要万元人民币啊

楼主(2025-06-14):
放旧了的瑞典SKF牌灵巧型液压快速拉马TMHS 75型
就这个小玩意净重6.25公斤,差不多99%以上钢铁组成,只有一点点黄铜,还有一些其它涂料涂层不是钢铁成分。但是淘宝上售价要9900多元  ,如果店家不包邮,那就得超过一万元了。真是太它的贵了。哈哈。这个摆放的有些生锈了,不过几乎没有多少使用痕迹,就是LOGO塑料贴标纸上有没有破皮翘边角,手压柄的套座下的支点卡箍座可以围绕轴做360度任意旋转,需用手指需要使很大劲是能拧转,阻尼感甚好,这拉马看样子还没投入使用几次。否则会没啥阻尼感的。    不过这拉马确实好用,因为我就经常用来拆西门子伺服电机和一些主轴。

网友A:
和200块的没有区别,好比500W的车,哪5W的车,一样上高速,一样拉人拉货,
区别在于一个500W,一个5W,比如500W的库里南和5W的宏光,宏光一定比库里南质量好,拉货拉得多,宏光也一样寿命长,耐操,保养便宜,
区别在于一个面子

网友:
进口产品的精髓就在于它想卖多少不取决于它值多少,而取决于厂家想赚多少。

网友(点评):
你是明白人,

网友:
好东西,价格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200块的没有区别,好比500W的车,哪5W的车,一样上高速,一样拉人拉货,
区别在于一个500W,一个5W,比如 ...

别想当然好吗,你用过吗。我用这款拉马用了六七年了,总结下来就是便捷,安全。不伤中心孔也不伤轴承。有时拉一次西门子伺服电机上的刹车就回本几分之一了。一台价值几万元的西门子伺服电机,其抱闸价值在整机两三成,西门子公司在开发时都是防拆卸设计的,转动摩擦片都是非常轻薄的铸铝件过盈配合在轴上的。四五毫米厚的铸铝法兰还有很多径向孔盘面孔,一般拉马想拉住法兰把它从轴上拉下来一碰就裂。约摸2005年以前还是用变形铝合金也会拉翘曲,现在西门子把它升级到一碰就裂。还有刹车片上有弹簧钢片,加热可以,但是加热过火了弹簧片弹性不足也没用。所以一个看上去价值几元钱的铝法兰可以卖上千到几千元。虽然这个拉马不能保证百分之百都完整落下,但是一般拉马根本卡不进去,因为人家设计的后背空间与强磁面干涉。所以有些拉马勉强能放进去但也会要么拉裂铝法兰,要么破坏轴头中心孔,主轴的中心孔有些没必要维修可以放任不管,但是如果这根轴还要上外圆磨床修理,那还要修中心孔了。你没有实际使用过不要胡思乱想好吧。论坛是可以畅所欲言,但是也不是让你乱带节奏,闭门乱打字吧。你用世界上最复杂的网络购物软件能找到个200元人民币左右同类的产品吗。要灵巧,卡爪相对要薄,还要自定心尽可能不与轴线绕折,顶尖不能转动的拉马不。我这修理西门子伺服电机的同行少说有十几二十位的要买,你给推荐推荐链接,超过200元的差价你敢补,我就先替同行买个二十台。

网友(点评):
那家伙一过来一张嘴胡喷,像个喷壶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想当然好吗,你用过吗。我用这款拉马用了六七年了,总结下来就是便捷,安全。不伤中心孔也不伤轴承。有 ...

三楼的回复就对,比如宝马5系,现在30多W,明年可能到28W内,以前卖50W,难道以前生产成本高了?比如捷达卖20W,并不是捷达值 20W,而是他想买多少钱

拉马我用N多,各种各样的,
1W的,跟200的,结构一样,原理一样,材料也几乎一样,因为不存在说1W的跟200的有太多的材料差别,合金钢还是都用得起,大批量工业品,热锻能节省成本,并不会增加成本,所以,几乎工艺也一样,你说,用起来有很大区别,不存在。

好比前衣服LV的2W,没牌子的20,能穿出区别,比如2W衣服,和80的军大衣,2W的比80的保暖效果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楼的回复就对,比如宝马5系,现在30多W,明天可能到28W内,以前卖50W,难道以前生产成本高了?比如捷达 ...

请上购物网站链接和贴图,目前三爪自定心液压拉马200元一个的我需要20台,仿制的也可以,我真需要,买它20吧,运费就算加30元一个吧,毕竟6公斤多的也要不了多少运费。一起买二十把运费摊薄一下,用物流发货就算210元人民币一把差不多了吧。

网友(点评):
你跟他较劲就是对驴弹琴。

网友:
所以低端杀价就是死路,你做的产品,性能指标标清楚且都能符合,慢慢做提高寿命,公司会存活并壮大。出现竞品你就提升价格,不卖给屌丝客户!

网友B:
贵肯定有贵的道理,品牌溢价肯定是有的,但是不会太夸张,毕竟这是工具,不是奢侈品。我觉得,就算是再网上,也真的没必要看见什么都要杠两句,真的没意思。

网友(点评):
你是在找那位大保健先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想当然好吗,你用过吗。我用这款拉马用了六七年了,总结下来就是便捷,安全。不伤中心孔也不伤轴承。有 ...

这样式,你代理这个,拿货有折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贵肯定有贵的道理,品牌溢价肯定是有的,但是不会太夸张,毕竟这是工具,不是奢侈品。我觉得,就算是再网上 ...

国产100多的,一样拉,拉个轴承 还是轻松,

网友A:
这100多的不能拉轴承?跟1W有什么区别,接近100倍的差价,有个坛友回答就很正确,不是这东西值 多少,而是看要赚多少钱,这个卖100多的,赚15块,正常的,这个卖1W的赚9500 批量加工,以这个100的为基础再加5倍成本,还做不到这个的效果?这个好坏,先不论,但1W的价格赚9500是轻䡆的,不要跟我扯国内没技术,

网友(点评):
春哥,东西是有研发费用的,不能只看材料成本啊;你说你的零件抗拉10吨,耐酸耐碱,精度0.01,你得做拉断测试,做盐雾试验,做精度测试;不合格的指标再研发,再测试;你的品控怎么保证,得拿出证据,这就涉到体系

网友(点评):
生产工艺路线,都有哪些工艺参数,你是通过什么手段保证这些参数的正确性的,出了问题怎么处理。。。整个一整套体系,认证了,你才敢用到汽车上,才敢用到火箭上,才敢用到高铁上,中间的管理成本是很高的

网友:
拉马的机械原理,大家都懂,拼的是细节,人家SKF做轴承是顶尖的,做轴承周边,肯定也是顶尖的,没毛病;小作坊的品控、易用程度、精度各方面肯定没法比;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让你淘宝买个100块的拉马拆东风导弹上的轴承,你敢么???各种性能指标、未知风险怎么来保证?技术还是要沉淀的
当然溢价肯定也是有的,而且很大;
人家明码标价,爱买不买;
都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100多的不能拉轴承?跟1W有什么区别,接近100倍的差价,有个坛友回答就很正确,不是这东西值 多少,而是 ...

轻给我找三爪自定心拉马,不自定心的我不要。还有你这拉马组装麻烦不说,还容易耷拉,总之我要出200元买20把自定心拉马,如果你真眼瞎选择性失明,故意偷换概念那是你心理有问题,心理阴暗故意哄骗世人。我等着你挂三爪自定心液压拉马的链接来。我真要20把,超过200元部分差价你补一下,不会你有钱上网瞎逛,还有工作但没钱补差价不成。反正我不要指定SKF牌,但是功能款式要接近,95%接近度可以了,差别得太假也不行啊,你贴的这个拉马5%。想象都不到啊。

网友:
这种工具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
高端的工具就是要用在高端的产品上
低端的工具就用在低端产品上
装在飞机上的叶片,就像国产的五轴也可以干
谁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