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谁知道机械设备震动方面的标准?

楼主(2025-06-14):
最近设计破碎机,业主要求加震动传感器测量设备震动值,也没有提具体标准要求。哪位有震动方面的国家标准资料,我从网上查了一个国家标准GB/T 41850,没有具体内容

网友:
频率振幅?

网友:
請參考
ISO 20816-1:2016:更新版的振动测量与评价标准,适用于额定功率大于15kW的旋转机械和额定功率小于或等于50MW的机械,定义了振动速度、振动位移和振动加速度等参数的测量和评估方法。 ISO 20816-3:针对旋转机械的振动测量和评估,提供了更详细的指导,适用于特定类型的机械设备。 针对 轴振动 的测量与评价,适用于大型旋转机械(如汽轮机、离心压缩机等)。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最有价值的回复,请问有与之对应的国标吗

网友A:
你是做额破 还是圆锥破 可以聊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做额破 还是圆锥破 可以聊聊

都不是,是两对破碎辊,破碎化工块料,高温

网友(点评):
对辊式的 这很常见。

网友(点评):
做过高温破碎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JB/T 8689-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