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法兰螺母边缘开裂的原因

楼主(2025-06-15):
我们是做拉丝的 ,35K钢材,从毛料14拉拔到成品12的规格,中间进行一次球化处理,客户拿去打这个法兰螺母后边缘开裂,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镦锻的时候火候不到位。还没等到成形已冷却了.

网友(点评):
这种多是材料有裂的,不是火候不到,火候不到时,裂的是不规则 ,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主意见。

网友(点评):
占成春哥的想法!拉挤时就已形成看不见的裂纹了

网友:
35K是什么材料?外国牌号吗?

网友:
不用想,必定是大力出奇迹,客户扭紧的力矩超标了。

网友A:
带状夹杂,同一个位置,,,,,

网友B:
好像是球化时温度和时长不足使游离碳融合的不均匀局部出现夹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状夹杂,同一个位置,,,,,

不看金相,就能看出来啊  老前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球化时温度和时长不足使游离碳融合的不均匀局部出现夹渣。

厉害了 你是遇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