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里有没做减速电机减速箱的大神?

楼主(2025-06-15):
老板买了一些减速箱零件想自己装几个小减速箱,本人外行,求各位大神指导一下,可兼职做技术指导。

网友A:
为何不直接买成品减速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直接买成品减速箱

一言难尽,打工的还是要听发工资人说的话,对错就不是我该考虑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言难尽,打工的还是要听发工资人说的话,对错就不是我该考虑的了。

嗯,这个理解,不过那玩意要求好高,不好搞。

网友B:
市场常用的减速箱不外乎蜗轮蜗杆结构与齿轮结构或蜗杆蜗轮结合齿轮组合结构!
蜗杆蜗轮的最好装了;
齿轮组的把齿数模数都搞清楚记下按速比顺序安装就行了!
要是连齿数与模数都搞不清楚那就让发工资的人自己搞定吧!
行星齿轮组更简单啊,齿轮少,一般都是相同模数的!

网友:
买零件之前没有计划做什么减速机

网友:
为了这几个零件去设计开发箱体吗?有点得不偿失

网友:
建议不要做,减速箱需要了解使用工况,特殊工况还需要专门设计!

网友:
中心距确认好就行,其他随意

网友C:
根据老板的意图,你搭一个大概的箱子给他看看,,,,,,有问题后期修改呗。

网友:
小齿轮带大齿轮不就减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行星

我没有描述明白,是调试电机的减速箱,买来的便宜货老坏

网友(点评):
你是要测试电机是吗?那扭矩和功率肯定要超出电机好几倍才行,因为要暴力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老板的意图,你搭一个大概的箱子给他看看,,,,,,有问题后期修改呗。 ...

买的是调速电机齿轮箱的零件,自己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直接买成品减速箱

买零件自己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老板的意图,你搭一个大概的箱子给他看看,,,,,,有问题后期修改呗。 ...

现在就是想自己装,然后有问题想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场常用的减速箱不外乎蜗轮蜗杆结构与齿轮结构或蜗杆蜗轮结合齿轮组合结构!
蜗杆蜗轮的最好装了;
齿轮组 ...

调速电机的减速箱,感觉应该是最简单的

网友(点评):
只要把中心距搞定,然后根据齿形选择轴承,比如斜齿要考虑轴向力,直齿就只用考虑径向力等,也简单的很。只不过要根据传输的扭矩大体估算下模数和轴的直径,这个经验就比较重要,如果对成本不敏感,那就朝死里造

网友E:
这个咱玩的多啊,你的速比要求多少?输入输入扭矩?齿轮等搞定了吗?箱体材质?轴承选好了吗?齿轮是直齿还是斜齿?功率和噪音决定了齿形,我手头上大把的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咱玩的多啊,你的速比要求多少?输入输入扭矩?齿轮等搞定了吗?箱体材质?轴承选好了吗?齿轮是直齿还 ...

加一个V,13516819675

网友:
做个减速箱很简单,就要看精度,噪声。

网友(2025-07-21):
这个我做过很多了,有问题可以找我交流

网友:
光是噪音,精度,齿箱的密封,后续的维修,够你们公司受的。如果产品实用,建议买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