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轴承配合的轴公差怎样标注

楼主(2025-06-16):
大家好,有一张滚珠丝杆的图纸,安装轴承的位置标注是∅25上公差是0,下公差是-0.018!这个位置装的是角接触球轴承!质检反馈实际尺寸是24.995,但装轴承的时候很紧!要求把负公差改大一点,或者上下公差都是负公差!那要怎样改呢?求指点!谢谢

网友:
不是,你把负公差改大,有啥用,不还是24.99几
是你们加工设备精度太高了,换个精度低,就不会紧了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就是要这么紧呢

网友:
这个位置的公差看厂家,单位的一款网销机,丝杆是标件,轴承安装处,上银的是h6,安装手旋推入,鼎翰的g6感觉有顿挫杆,南京工艺的js6因为很少用不太清楚了。之前问过丝杆厂家的技术为什么这个位置的公差都不一样,那边没说出来有啥营养的原因。

网友:
看你想要什么使用状态了,使用状态和安装方法是相关联的。有些配合就是比较紧,需要压力机压入轴承;有些配合比较松,手动就能装入,看你使用工况了,不能牺牲安装方式而一味追求好装

网友:
轴承跟轴配合过盈0.01左右很正常。

网友:
根据装配精度,选择合适的公差带,轴承位可以选择h6,g6或者k6等!

网友:
只顾好装,太松了会不会不行。真要改松,那你在公差表上一查,选下一档配合不就行了嘛。

网友:
以前人家叫我改松一点,我叫他签个字,就马上走开了。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有

网友C:
φ25h6是(0/-0.013),φ25h7是(0/-0.021),φ25(0/-0.018)是什么?

网友:
轴承厂推荐

网友D:
不要改配合精度,这个设计是没毛病的,轴承与轴的安装是要有一定的过盈量的,否则在使用一段时间后轴承与轴就会出现刷圈的现象。

网友:
看载荷,+0.02都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就是要这么紧呢

质检那边反馈!这个轴承不能锤打进去,只能手按进去

网友E:
楼上说的都是一知半解。丝杠固定座的角接触轴承一般都是P5级别的,轴承内径的公差都是走负差,固定座轴承与丝杆轴一般都是间隙配合的,间隙值在3-5u之间,少数是过渡配合的。装配时,顺畅插入,偶尔,轻轻压入。你遇到的问题,本质上,你要弄清楚你们装配困难的的本质,根据固定座轴承的公差,配丝杠轴的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改配合精度,这个设计是没毛病的,轴承与轴的安装是要有一定的过盈量的,否则在使用一段时间后轴承与轴 ...

那怎么办呢?质检那边反馈轴承不能锤打进去,只能手按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都是一知半解。丝杠固定座的角接触轴承一般都是P5级别的,轴承内径的公差都是走负差,固定座轴承与 ...

你说的比较符合我们装配情况!就是要顺畅插入或者轻轻按入!轴承是标准件,那么应该就是要基孔制!然后现在就是按不进去,说明就是轴的外径还是偏大了!所以就是要负公差!而且数值要变大!但是变大几多,有什么规定的!我就是不明白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有

大哥!但是看下机械手册都能明白!就不需要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φ25h6是(0/-0.013),φ25h7是(0/-0.021),φ25(0/-0.018)是什么?

旧图纸来的!

网友F:
下差不能再小了
,上差改小一档。

网友:
查机械手册上选h6/g6,觉得紧选g6,-0.007到-0.020

网友:
粗糙度改到1.6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差不能再小了
,上差改小一档。

所以具体是要怎样改?😂

网友(点评):
-0.007-0.016

网友:
轴承挡的公差有要求的,轴承不可能直接装进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办呢?质检那边反馈轴承不能锤打进去,只能手按进去

你可以选择铜棒、定型夹具和便携式液压千斤顶。

网友:
你把轴承的型号数据截图出来,包括轴承规格书里面写明的轴承内外圈公差等级,推荐配合等级,这样大家才能给你看啊,你现在只说轴承装到轴上紧了,然后给出了轴的尺寸公差,没有给出轴承公差,没法搞

网友:
楼主可以尝试将图纸发出来呀,这样论坛的大佬们,就会告知你直接的解决方案呀

网友:
这个如果真心想学习技术在网上搜GB/T275滚动轴承与轴和外壳的配合和GB/T307.3滚动轴承、向心轴承公差,现在的设计手册上的国标可能都过时了

还有可以测量一下轴承的公差,专业的东西要看权威的书。顺便说一下轴承的公差跟我们通常的尺寸公差标准是不一样的,这个也可以在国标上可以查到

网友:
配合公差选择可不是想像的那么简单,以为翻下机械设计手册就能搞定,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是大国企,按手册设计,多半没有问题。
可现在多数是小私企,环境条件千差万别,公差选择就非常有意思了。

网友:
要看轴承的公差我们这边装的很统一的是轴承0减1丝,轴±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