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弹簧

楼主(2025-06-16):
需要个弹簧,要求如下:

拉簧,拉到 15 厘米时需要约 20 公斤的拉力。
淘宝上卖弹簧的很多,但只有线径、直径、长度,没有胡克系数,从而无法计算拉力。
有高人能指点一下吗?不想买很多弹簧实验,更不想买了再退欺负店家。
多谢!

网友:
米思米怡和达看看,样册上写的比较详细,可以算算

网友:
米思米样本就能计算出来

网友:
找个计算器算算

网友:
怡合达上有,弹性系数 当然比淘宝的几块钱包邮要贵

网友A:
用公式可以理论计算,不过这东西计算出来误差也挺大的

还是要试试的

网友(点评):
赞同。K值是按照线性变化来推演的,实际情况是非线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公式可以理论计算,不过这东西计算出来误差也挺大的

对,这些网店的东西,就算是你同一批买来的,我估计差别也不会小了。还是得自己一个个测试。

网友:
厂家应该有计算的

网友:
怡和达
上隆这些正规点的地方买吧

网友:
只有一个参数点,你刚性斜率怎么确定的?5.5碳钢钢琴丝,这个参数参考一下,计算力是20kg,拉到20cm是40kg。

网友:
差异较大,还是要实际比对

网友:
小程序上面有弹簧计算工具,弹性模量主要是碳钢、不锈钢,这是固定的,再根据需求输入线径,中径,原始长度,拉钩长度可以计算出大概,再和供应商咨询一下,最后需要买回来试一下

网友:
这个只有和厂家沟通才行,计算的再好厂家不按要求做也没办法。

网友:
你问问客服啊,有的是有压力值的

网友:
这种东西尽量不要在淘宝上买,很难达到技术要求,更何况理论计算的结论与实际的误差都很大。

网友:
我就是买一堆回来,一样买两个,确定好了,再买那一款

网友:
数量少,多买一些确认,同规格每家都有区别。
数量多联系厂家提供,最好一次订,分批做,也会有差异。
当你精度要求高时,商家也搞不定,因为你的数量多,对他们也就调机后半天的产量,所以工艺波动比较大

网友B:
给你个好办法,我用过多年。
去机电市场把所有可能用到的弹簧规格全买一根,那种长的,普通材料,一根一米多长,非常便宜。
试验时想要多长就剪一段,试好再下单订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好办法,我用过多年。
去机电市场把所有可能用到的弹簧规格全买一根,那种长的,普通材料,一根一米 ...

这个方法是以前没有想到的,都是直接画图计算,然后找供应商讨论能否做出来。以后可以试一下,应该可以缩短整体试样时间。